[Quartus] SPARTAN6 FPGA的SPI模式下载遇到麻烦,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4-09-24):
我在使用iMPACT 软件配置FPGA 的SPI  flash 时, 这里的列表里面没有我要选择的芯片。
小弟是新手,不知怎么处理,各位大大指点下,不胜感激

楼主:
在线坐等回复,有人吗, 帮我指点一个解决思路也可以

网友A:
最好先找有没有同厂家,同大小的芯片;没有的话就找不同厂家的同大小的芯片。接口都是一样的。没有问题,可以下载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先找有没有同厂家,同大小的芯片;没有的话就找不同厂家的同大小的芯片。接口都是一样的。没有问题,可 ...

在这里芯片选型,只能选择 列表里面有的吗?,如果列表里面没有是不是就代表不支持?

网友A:
应该不是的,只要接口一致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的,只要接口一致都可以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SPI芯片我用的 W25Q128FW, 这是一款1.8V的芯片,接口应该没问题,
我的错误信息如下图, 主要是检查ID 失败了,

楼主:
我在想 能不能修改 软件里面已有型号的ID为我现在的 芯片ID。

楼主:
结贴, 可以使用添加系统环境变量  XIL_IMPACT_SKIPIDCODECHECK = 1, 来跳过检查芯片ID, 这样就可以使用第三年放的SPI FLASH 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贴, 可以使用添加系统环境变量  XIL_IMPACT_SKIPIDCODECHECK = 1, 来跳过检查芯片ID, 这样就可以使用 ...

学习了

网友C:
不错,能够一起分享经验

网友D:
可以找个相识的芯片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