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视频压缩及存储的问题

楼主(2014-09-24):
我现在需要接两个模拟摄像头,经过两个TVP5150的转换,给到IMX6进行压缩后储存到SD卡。

有几个疑问:
1. 同时处理两路的视频信号,imx6 DualLite能否实现?(我看到DualLite有CSI0和CSI1两组接口,但是AN4397里面又说duallite不能用parallel 1作为视频输入)如果不能,四核应该可以吧。
2. 压缩是否很占用CPU的资源,如果其中的一路视频同时在LCD显示,是否会出现卡顿的情况?
3. 压缩后的数据储存,能否同时存到一个SD卡内,还是需要两个SD卡分别储存?

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关于第一个问题,imx6 DualLite 只有一个IPU,对于你要求同时处理两路的视频信号的话,建议你选择四核的i.mx6Q系列的处理器。

网友A:
i.mx6Q是四核的,有两个IPU。

楼主:
请问,duallite和四核分别有几个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x6Q是四核的,有两个IPU。

问一个菜鸟问题,csi接口一定要从data0开始吗,比如8位数据,必须接data0-7吗,data2-9可以吗,data1-3和data5-9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duallite和四核分别有几个编码器?

楼主你好,这里我不是很清楚你的问题,能否详述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我不是很清楚你的问题,能否详述一下呢?

我知道imx6内部视频编解码是靠硬件实现的,想了解下,DualLite和四核内部有几个视频编解码单元。

是两个编码器分别编码两路视频,还是由于CPU运算速度快,一个编码器可以同时编码两路视频。

还有我刚才问的,CSI接口的问题,能否解答下。DATA[3-0]被占用了,我想从DATA4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