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原创】【一起学飞凌OK335xS-Ⅱ】序列之5:展现SD卡和飞凌的

楼主(2014-09-24):
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版权所有!否则后果自负,谢谢!!
本节我们主要是从下面3个方面进行讲解:
1.准备工作
2.制作用于一键烧写Linux系统的SD
3.通过串口来实时监控烧录情况
一、准备工作
1.SD卡一张,至少4G
2.电脑一台;
3.飞凌OK335xS-II
4.HPUSBFW.EXE软件;
二、制作用于一键烧写Linux系统的SD
1.OK335xS 开发板支持一键烧写功能,一键烧写的过程如下:
        (1)用工具软件制作 SD 卡,SD 卡用普通的 4G SDHC 卡即可,推荐使用 ScanDisk .
(2)把要烧写的文件复制到 SD 卡中,把 SD 卡插入到开发板的卡槽
(3)按住启动按钮后上电,听到‘滴’的一声后松开,系统会自动把 SD 卡中的文件烧写到 NandFlash
(4)目前 OK335xS 开发板的 Linux 系统,Android 系统均支持一键烧写,一键烧写过程中不需要 PC 参与,
(5)也不需要 LCD 显示,也不需要输入命令,烧写工作全部自动完成,适用于批量产品客户使用。
2.一键烧写需要制作专用的 SD 卡,下面是具体的制作过程:
(1)安装 SD 卡格式化工具
(2)请把OK335xS用户光盘 (A\Tools目录下的HPUSBFW.EXE安装到PC,该工具支持WindowXP, Win7
(3)32 位,Win7 64 位操作系统.
(4)SD 卡通过读卡器接入 PC
(5)运行 HPUSBFW 工具,会扫描到您的 SD
(6)注意:请确认 HPUSBFW 工具扫描到的 SD 卡 就是您的 SDHC 卡,以防出现误操作。
3.下图为运行 HPUSBFW 工具后的图片:
(1)选择“FAT32”系统格式
(2)点击“Start
(3)等待格式化完成,点击“OK”。如下图所示:

三、通过串口来实时监控烧录情况
下面是串口是串口与飞凌OK335xS-II开发板连接情况。如下图所示:

通过串口可以监视烧录的实时情况。如下图所示:
最后会提示烧录成功,这样就把系统烧录到了Nandflash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你下

谢谢    :handshake

网友B(2014-10-25):
非常想知道烧写的原理,是否都其他TI 的新品 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想知道烧写的原理,是否都其他TI 的新品 有效

其他 我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