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启动问题

楼主(2014-09-24):
自己做的板子,现在问题是:每次当系统启动到安卓界面加载的时候就系统死机了。

用稳压电源供电的时候可以看到,加载界面的时候电流明显增大。

系统死机后有时弹出一大堆打印信息,有时调试终端就没法输入了。

只要界面成功,后续的操作就可以正常。

网友A:
楼主是参考i.mx6DL-SDP板子设计的?

网友A:
板子上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android呢 ?

楼主:
参考i.mx6DL-SDP设计的,但是电源我这面没有采用PMIC的方式,是通过独立的DCDC做的,板子上使用的版本是Android4.0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否成功进去界面过?还是一直没有?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还没有解决的话,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