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中如何提高CPU的主频

楼主(2014-09-25):
我现在有一块板子,在uboot启动时是400多M的主频,但当内核启动后主频就下降到300多M,请问大侠有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如何在内核中设置CPU的主频呢?
内核代码是TI的官方源码,谢谢!

网友A:
CPU 的主频应该由内部的 PLL 提供的吧,调试检查一下设置吧,是不是修改了
另外你的 300多M 是怎么知道的,测试手段有问题吗? 因为通常不会去修改 PLL 设置。

楼主:
通过示波器观察得到300多M的

PLL的设置在哪呢

网友B:
这个在代码中肯定有分频设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代码中肯定有分频设置的吧

本人初次接触内核代码,不知道从哪入手呀

网友C: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这个频率不做修改  肯定是固定不变的
你看看有没有地方修改了
说不好内核启动后对系统主频做了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这个频率不做修改  肯定是固定不变的
你看看有没有地方修改了
说不好内核启动后 ...

我就是不理解这个主频在内核启动后怎么会突然将下来了

网友D:
忘你尽快能解决问题

网友E:
再重新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重新设置一下

就是不知道如何设置呀

网友F:
你用示波器测量CPU频率?
怎么做到的?是不是用IO翻转的方法?这个方法不可靠,不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示波器测量CPU频率?
怎么做到的?是不是用IO翻转的方法?这个方法不可靠,不准确的 ...

我也是通过相关人员看到的方法  至于叫不叫IO翻转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