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台式电脑音频信号控制声光报警器的开停

楼主:
我想用台式电脑音频信号控制声光报警器的开停,求设计电路。台式电脑音频信号为电脑机箱上的音箱接口信号,声光报警器是~220转-12V供电,无其它驱动元件。我想用二极管和电容(整流滤波)后,通过9013三极管去控制继电器的开合。但整流后的电压只有0.2-0.25V!求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2014-09-25):
整流后,加了电容没有啊?
另外电脑机箱的音频接口输出,驱动能力比较差,可能会驱动不了;
如果驱动能力足够,整流后电压低,可以考虑用倍压整流电路,提高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