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超声波电路的疑惑

楼主(2014-09-25):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张超声波电路

T1是中周变压器,Q1端40KHz通断,大家看看这个电路可行么?我有点疑问,40KHz的频率不算高吧,通过T1中周时中周两端的电压应该也不高,另外上面还串联了一个1K的电阻,我觉得电压都加在这个电阻上了,那么T1的输出肯定不高,中周放大估计没啥效果,不知道对不对,大虾们给点意见。

网友A:
不明前后关系,看着不像可以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前后关系,看着不像可以震荡

在百度上看到的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M40KJoFkOMGFd6DgM2eICvPlJeJpJUnYMC7zgCwKadHQmvjv9EsM3dVLsxoWLdduqrPCNzur95QaSZIPzEjnpa

网友A:
只能说你不知道人家的应用,中频变压器的比例可以决定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