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一种锂电池的保护电路

楼主(2014-09-25):
今天看到一个锂电池的保护电路,一共三级,第一级能看懂,后面两级就看不懂了,求大神帮忙解答。

Q2跟Q4 是三极管MMBT4401  两个NPN三极管  Q3跟Q5是两个N-MOS.  求解答工作原理。

网友A:
没猜错的话;
1、MOS
   正上方是接的G,左边接的D,右边接的S吧;
   这样当充电的时候,由于G脚电压拉高,GS大于一定值时,MOS是导通的;
   如果充电器短路或负载短路,由于GS电压为0,MOS不会导通,继而起到负载短路保护;

网友A:
2、三极管
  应该是负载过流保护的;
  正上方接的C,下方接的B,左边接的E吧;

网友B:
能提供详细的电路图吗?

网友C(2014-12-15):
U1是电池管理芯片,一般电池管理芯片都有参考电路,两个mos管一个充电保护,一个放电保护

网友D:
R18和R17是过流检测电阻,电流没到限定值的时候场管是开启的,电池可以进行正常充放电。
当电流大到某个值之后,R18和R17两端就有了足够的压降Vbe>0.7V,然后就能让三极管导通。
三极管导通之后形成G-C-E-D-S回路使G点电压被拉低,场管关闭,完成一次限流动作。
我觉得三极管的E极和场管的S极直接连接比较好啊。不太懂这些,按照下面这个三极管限流的图分析的。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