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教各位关于PNP管的一个简单应用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此电路实现采集外部开关量信号的功能,不过外部的开关量的高电平是24V的,但是内部电路是3.3V的,于是使用了NPN管3906来做电平转换,我了解的是图中的这个用法是否安全?对三极管的寿命是否有影响?

网友A(2014-09-25):
NPN安全点

网友A:
Q1的bc若击穿,你的整块板都要冒烟了

楼主:
我所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之前想用NPN,但是觉得BC间的二极管会直接导通,也不安全,其实这个电路的入口最好加一个分压电阻,但是当时考虑的简单了,就没加这个电阻,现在后悔了,不放心啊!

网友B:
虽然不够合理,但还不至于出现“机毁人亡”事故,放心用吧

网友C:
在开关量为0V时,输入0V,这个没关系

但在开关量为24V时,加在Q1的B、E间的电压为20V,管子要击穿,影响到后级电路。

实际上,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速度不是要求纳秒级的,且开关量并非太弱的话,一个二极管搞定。

网友D:
发射结反向电压超过极限值VEBO很多,ON的MMBT3906就是5V耐压值。

楼主:
@dontium 的方法简单粗暴,不过也直接有效,但是需要大功率电阻,需要的版面比较大。不过适应性比较强,皮实。我的这个电路版面需求小,但是怕直接上24V,比较脆弱,就怕现场人员简单粗暴的接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F:
Q1改成二极管。

对,简单有效

网友B:
正常时,基极电压顶多3.7V,况且有30k大电阻,不能改的话就放心用吧

楼主:
@Lgz2006 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网友B(点评):
应该是射极电压顶多3.7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常时,基极电压顶多3.7V,况且有30k大电阻,不能改的话就放心用吧

开关断开时发射结反向电压超过极限值VEBO(5V~7V)很多,如何理解超过VEBO对三极管的影响?

网友G:
3906的BE结反向击穿电压是多少了的?

网友H:
3.3V长期倒灌,有没有影响要看你的电源了。
像你这种不需隔离的直接电阻分压最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开关断开时发射结反向电压超过极限值VEBO(5V~7V)很多,如何理解超过VEBO对三极管的影响?
...

此时将发生b-e结特性击穿(就像稳压管那样),电流不过1mA,不会损坏一一当然在设计阶段还应避免出现这样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dontium 的方法简单粗暴,不过也直接有效,但是需要大功率电阻,需要的版面比较大。不过适应性比较强,皮 ...

还是赞同这个方法的,汽车电子外部开关量采集就是采用分压式,使用相对阻值较大的电阻,再 看看单片机内部端口是否有二极管钳制,要是有的话,电压不是问题,主要是电流的问题。我们有时候到单片机的电压理论分压可以满足30V以上。只要确保电流很小即可。

楼主:
这个电路本是想兼容OC门和纯开关的两种应用,还有就是版面小、成本低,当时也是考虑不周密,如果用一片光耦就所有问题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