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固件库 SetSysClockTo72(void) 解析

楼主(2014-09-25):
一直以来,对系统的初始化比较感兴趣,系统的主时钟是如何得到的呢,现解析如下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72MHz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ets System clock frequency to 72MHz and configure HCLK, PCLK2
  *         and PCLK1 prescalers.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This function should be used only after rese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72(void)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EStatus = 0;

  /* SYSCLK, HCLK,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
  /* Enable HSE */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if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ACR &= (uint32_t)((uint32_t)~FLASH_ACR_LATENCY);
    FLASH->ACR |= (uint32_t)FLASH_ACR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2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2_DIV1;

    /* PCLK1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2;

#ifdef STM32F10X_CL
    /* Configure PLLs ------------------------------------------------------*/
    /* PLL2 configuration: PLL2CLK = (HSE / 5) * 8 = 40 MHz */
    /* PREDIV1 configuration: PREDIV1CLK = PLL2 / 5 = 8 MHz */

    RCC->CFGR2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2 | RCC_CFGR2_PLL2MUL |
                              RCC_CFGR2_PREDIV1 | RCC_CFGR2_PREDIV1SRC);
    RCC->CFGR2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2_DIV5 | RCC_CFGR2_PLL2MUL8 |
                             RCC_CFGR2_PREDIV1SRC_PLL2 | RCC_CFGR2_PREDIV1_DIV5);

    /* Enable PLL2 */
    RCC->CR |= RCC_CR_PLL2ON;
    /* Wait till PLL2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2RDY) == 0)
    {
    }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PREDIV1 * 9 = 72 MHz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XTPRE_PREDIV1 | RCC_CFGR_PLLSRC_PREDIV1 |
                            RCC_CFGR_PLLMULL9);
#else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HSE * 9 = 72 MHz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MULL9);
#endif /* STM32F10X_CL */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PLL;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0x08)
    {
    }
  }
  else
  { /* If HSE fails to start-up,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
         configuration.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
#endif

楼主: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72MHz
这句的意思是,假如宏定义了SYSCLK_FREQ_72MHz,才会执行下面的语句,SYSCLK_FREQ_72MHz这个宏定义,在system_stm32f10x.c的第115行定义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else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36MHz  36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48MHz  48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56MHz  56000000 */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endif
根据屏蔽掉的注释,选择不同的系统主时钟,然后在下面执行不同的代码,这里屏蔽掉的是#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的注释

楼主: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define  RCC_CR_HSEON                        ((uint32_t)0x00010000)        /*!< External High Speed clock enable */
这句的意思是使能外部的HSE,就是使能外部晶振的意思。CR的第16位置1,开启HSE振荡器

楼主: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define  RCC_CR_HSERDY                       ((uint32_t)0x00020000)        /*!< External High Speed clock ready flag */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0500) /*!< Time out for HSE start up */

楼主:
首先取得HSE稳定的标志,在CR的第17位
#define  RCC_CR_HSERDY                       ((uint32_t)0x00020000)        /*!< External High Speed clock ready flag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不停的查询HSE稳定的标志

楼主: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只要HSE一直不稳定并且没到达稳定时间,一直检测HSE标志的状态,假设期间HSE的标志由硬件置1或者达到溢出时间,直接退出检测循环

楼主: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再次加入判断晶振是否稳定的判断,上面的语句退出,是为了避免死循环,假如晶振已经稳定,HSEStatus置1,后面根据HSEStatus的状态执行语句

楼主: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define  FLASH_ACR_PRFTBE                    ((uint8_t)0x10)               /*!< Prefetch Buffer Enable */
注意,FLASH_ACR这个寄存器在中文的手册中找不到,在英文的手册中才可以找到
使能FLASH的预缓冲器

楼主:
    FLASH->ACR &= (uint32_t)((uint32_t)~FLASH_ACR_LATENCY);
#define  FLASH_ACR_LATENCY                   ((uint8_t)0x03)               /*!< LATENCY[2:0] bits (Latency) */
FLASH_ACR_LATENCY为0x03,~FLASH_ACR_LATENCY为1111 1100,再与原来的状态相与为最低两位置0

楼主:
    FLASH->ACR |= (uint32_t)FLASH_ACR_LATENCY_2;
#define  FLASH_ACR_LATENCY_2                 ((uint8_t)0x02)               /*!< Bit 1 */
FLASH设置为2等待状态

楼主: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define  RCC_CFGR_HPRE_DIV1                  ((uint32_t)0x00000000)        /*!< SYSCLK not divided */
AHB预分频系数设置为SYSCLK不分频,即HCLK = SYSCLK

楼主: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2_DIV1;
#define  RCC_CFGR_PPRE2_DIV1                 ((uint32_t)0x00000000)        /*!< HCLK not divided */
APB2的预分频系数为HCLK不分频,即PCLK2 = HCLK

楼主: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2;
#define  RCC_CFGR_PPRE1_DIV2                 ((uint32_t)0x00000400)        /*!< HCLK divided by 2 */
APB1时钟的预分频系数为HCLK二分频,即PCLK1=HCLK/2

楼主:
    RCC->CFGR2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2 | RCC_CFGR2_PLL2MUL |
                              RCC_CFGR2_PREDIV1 | RCC_CFGR2_PREDIV1SRC);
这个函数不外乎是把某个位置零的函数,不用管他,关键是后面的函数。

楼主:
    RCC->CFGR2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2_DIV5 | RCC_CFGR2_PLL2MUL8 |
                             RCC_CFGR2_PREDIV1SRC_PLL2 | RCC_CFGR2_PREDIV1_DIV5);
#define  RCC_CFGR2_PREDIV2_DIV5             ((uint32_t)0x00000040)        /*!< PREDIV2 input clock divided by 5 */
#define  RCC_CFGR2_PLL2MUL8                 ((uint32_t)0x00000600)        /*!< PLL2 input clock * 8 */
#define  RCC_CFGR2_PREDIV1SRC_PLL2          ((uint32_t)0x00010000)        /*!< PLL2 selected as PREDIV1 entry clock source */
#define  RCC_CFGR2_PREDIV1_DIV5             ((uint32_t)0x00000004)        /*!< PREDIV1 input clock divided by 5 */

楼主:
#define  RCC_CFGR2_PREDIV2_DIV5             ((uint32_t)0x00000040)        /*!< PREDIV2 input clock divided by 5 */
PREDIV2对输入时钟进行5分频

楼主:
#define  RCC_CFGR2_PLL2MUL8                 ((uint32_t)0x00000600)        /*!< PLL2 input clock * 8 */
PLL2 8倍频输出

楼主:
#define  RCC_CFGR2_PREDIV1SRC_PLL2          ((uint32_t)0x00010000)        /*!< PLL2 selected as PREDIV1 entry clock source */
选择PLL2CLK 作为PREDIV1的时钟源

楼主:
#define  RCC_CFGR2_PREDIV1_DIV5             ((uint32_t)0x00000004)        /*!< PREDIV1 input clock divided by 5 */
PREDIV1对输入时钟五分频

楼主:
  1.     RCC->CFGR2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2_DIV5 | RCC_CFGR2_PLL2MUL8 |
  2.                              RCC_CFGR2_PREDIV1SRC_PLL2 | RCC_CFGR2_PREDIV1_DIV5);
这段代码是基于外部时钟是25MHZ来配置的,讲诉的这么详细是为了说明PLL时钟是怎么来的。根据时钟树中的配置,PLL的时钟是这么算的
HSE/5*8/5=8MHZ

楼主:
而我的实验板中搭载的是8MHZ的晶振,执行的是以下这段代码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MULL9);
#define  RCC_CFGR_PLLSRC_HSE                ((uint32_t)0x00010000)        /*!< HSE clock selected as PLL entry clock source */
选择PREDIE1为PLL输入时钟

楼主:
#define  RCC_CFGR_PLLMULL9                  ((uint32_t)0x001C0000)        /*!< PLL input clock*9 */
PLL为九倍频,那么当外部晶振为8Mhz的时候,SYSCLK为8*9=72MHz

网友A(2014-11-22):
,赞一个,能将图文分段分段地贴上,耐心十足,服务意识,值得学习,应该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