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操作系统中的TICK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4-09-25):
我用过国产的RT-THREAD操作系统和UCOS系统,只是简单使用了。一直有个问题不明白,操作系统中的TICK是怎么计算的?我用的是stm32f107和f407的芯片。TICK是不是系统时钟?

网友A:
所有跟时间相关的(不含RTC日历)都以此做为基准。
主要用于做超时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跟时间相关的(不含RTC日历)都以此做为基准。
主要用于做超时控制

嗯,这个我知道,我想知道的是一个TICK的大小事怎么计算出来的?是根据SYSCLK还是根据SYSTICK或者是别的?

网友A:
利用MCU的timer,然后根据每个板子的时钟计算分频系数。
然后就可以每1ms或10ms(或其它值,可自定义)产生一次中断,在中断里面
  1. t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