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iTOP-4412开发板如何实现一键开机启动和长按弹出关机对话框

楼主(2014-09-25):
拿到板子,经过修改电阻后,RESET按键可以实现开机启动。但是在开机状态下长按RESET键会重启。
所以关机仍然要通过GPIO键盘上的SLEEP按键来实现,通过上报KP_POWER键值实现。

鉴于手机上的使用习惯,希望一个按键实现这两个功能,
1.即关机状态下长按此按键系统开机,
2.开机状态下短按此按键锁屏,长按此按键系统弹出关机界面。

系统硬件或驱动上应该如何修改?

网友A:
可在键盘驱动里面先设置reset那个gpio为中断模式,然后注册reset那个按键的中断处理函数,在中断处理函数里面向input子系统上报POWER的键值(就是sleep那个键的键值),这样可以实现休眠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