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楼主(2014-09-25):
OB2538做的DEMO板,发现输出电压本就不是设计的5V2A的,现在各方面器件是好的(变压器不敢保证),输出是9.55V,而且一带负载就掉下来了,大概掉到5V,然后在加到0.01ma负载时,输出就关闭了,请大师指点

网友A:
demo中的设计一般是没问题的
确定你自己没画错?检查变压器

网友B:
变压器相位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相位是否正确?

变压器设计我直接参考的如下的:,相位是一个什么概念?对于变压器我没有很清楚的设计思路

网友C:
一定是变压器问题了,看到图中的园黑点了吗,那是同名端,就是线圈的头尾标识,不能搞错的,自己在研究一下吧。

楼主:
确实是变压器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