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光耦6N137 485隔离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09-25):
file:///D:\安装软件\QQ\Users\410505548\Image\{]R(SMFH6LA`TSZ2[TGRQ7D.jpg各位大神,麻烦看下这个电路图是否能正常工作?重点是DE_D3的连接是否正确?能否正常输出高、低电平?谢谢!急!

网友A:
不是很保险吧

网友B:
多参考芯片资料,采用典型应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参考芯片资料,采用典型应用电路...

有高速光耦隔离485电路图吗?能否提供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保险吧

有高速光耦隔离485电路图吗?能否提供一个

网友A:
类似这个

网友B:
楼上的也差不多,不过好像不是6N137

网友C:
如果成本不计的话,直接上adi的磁隔离ic就行了。简单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个

这个图我试了 DE波形只能高,低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成本不计的话,直接上adi的磁隔离ic就行了。简单省事

成本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也差不多,不过好像不是6N137

用了 DE电平低不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了 DE电平低不下来

DE端最好改一下,改成和DI端相同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端最好改一下,改成和DI端相同的接法...

请问6N137两边的电阻值怎么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6N137两边的电阻值怎么计算?

参考资料的5,6页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sJn66T2sizMZg3qMPxzzP4ZCWntxRMbs_BbOdJuVIaIOqmxz1Fq7k6Tl0FtGM-mM61V2e6SWIPLhcmVS2pjsQBcBjBF259CJs9TO57UdqK

网友D:
用这个就方便多了
ADM2483

网友E:
6楼这个不错

网友F(2016-11-14):
楼主的 我的图和你的一样 也是遇到了无法控制re de的情况 一直停留在4伏左右。一直在发送状态、你后来怎么弄的?

网友G(2017-03-29):
有没有用亿光的6N137啊?这颗料性价比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