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MSP430程序语句有什么不对呢?

楼主(2014-09-25):
当第一次retVal = bslReadProgram运行错误后运行retVal = bslReadProgram2,为什么 retVal = bslReadProgram2正确运行后, 还会运行retVal = bslReadProgram3

if( eventFlag == 0 )                    // No events to handle?
      {
        // Enter low-power mode 0 with interrupts enabled
        _BIS_SR(LPM0_bits + GIE);
      }

      if( eventFlag & EVENT_SW1 )
      {
        num=0;
        eventFlag &= ~EVENT_SW1;              // Clear event flag

        LEDPORTOUT &= ~(LED1+LED2);           // Ensure LED3 and LED4 are off

        retVal = 0;                           // Clear return value variable

        bslEntrySeq();                        // BSL entry sequence

        if( retVal == 0 )
        {
          retVal = bslReadProgram(0x1000);      // Download program to target BSL
        }

        if( retVal < 0 )                      // Check result
        {

          LEDPORTOUT |= LED1;                 // Set LED3 to indicate an error

          num=num+1;

          if(num==1)
          {
            retVal = bslReadProgram2(0x1000);
          }

          num=num+1;

          if(num==2)
          {
            retVal = bslReadProgram3(0x1000);
          }
        }
        else
        {
          LEDPORTOUT |= LED2;                 // Set LED4 to indicate success

        }
      }

网友A:
改错题?
程序有很明显的逻辑关系啊:
if(num==1)
          {
            retVal = bslReadProgram2(0x1000);
          }

          num=num+1;

          if(num==2)
          {
            retVal = bslReadProgram3(0x1000);
          }

网友A:
不太明白你说的“当第一次retVal = bslReadProgram运行错误后”是什么意思
是这一句执行时错误,还是bslReadProgram函数执行的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你说的“当第一次retVal = bslReadProgram运行错误后”是什么意思
是这一句执行时错误,还 ...

retVal = bslReadProgram 运行中返回值错误  这是一个串口发送程序 有三种发送值 第一次发送值识别不了 就发第二个发送值  第二个发送值识别不了 就发第三个发送值  都识别不了 返回错误

楼主:
引用 楼主:
retVal = bslReadProgram 运行中返回值错误  这是一个串口发送程序 有三种发送值 第一次发送值识别不了  ...

可是第二次识别了还是发送第三个

楼主:
关于这种返回值逻辑语句有没有其它方法?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第二次识别了还是发送第三个

你的程序第二次发送后还会第三次发送,不管死二次成功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第二次发送后还会第三次发送,不管死二次成功没成功

那有没有别的办法来完成这种语句

楼主:
如果两次返回值一样,如何用语句依次执行

网友B:
int num;
for(num=0;num<3;num++)
{
    if(num==0)
    {
           retVal = bslReadProgram(0x1000);
     }
    else if(num==1)
    {
           retVal = bslReadProgram1(0x1000);
     }
    else if(num==2)
    {
           retVal = bslReadProgram2(0x1000);
     }
     if(retVal==0)
     {
          //加入表示成功的语句,比如LED2亮
          break;
      }
}
if(num==3)
{
      //加入表示三次都失败的语句,比如LED1亮
}

网友C:
写的不太清楚

网友D:
不太清楚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