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稳压电路

楼主(2014-09-25):
这电路稳压二极管跟三极管出现烧坏现像,第一限流电阻39R接的地方对吗?第二后面的稳压电路这样不会烧坏三极管吗?电压是35V稳的12V电流会很大流过BE极吗?B极要不要串个电阻呢?第三,D2哪里是不是串个100R电阻再到过来稳压是不是更好呢?

网友A:
不烧才怪!
超过350mA的电流,12V的电压,功率是多少?8050还能承受得了?

网友B:
首先 R1 非限流作用  R1的作用是当断电 快速放掉c1的电

要命的是两个电阻都标为R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烧才怪!
超过350mA的电流,12V的电压,功率是多少?8050还能承受得了?

12V那里总电流只有35MA

楼主:
这个图中的R1

网友C:
两个8V左右的稳压管串联后再并联到C3上,D3和R3位置搞反了吧。

精辟!…

网友A:
流过D2的电流平均值大于350mA,流过Q1的电流要按最小负载电流考虑:350mA —Iomin(要考虑最坏的情况),而Q1集—射间的电压是12.7V。
就算你说的是35mA,那么Q1的功耗也达到了近450mW。对于8050来说也够大了,还安全吗?(要知道所标的额定功耗是指理想的标准散热的情况下的。一般情况下不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过D2的电流平均值大于350mA,流过Q1的电流要按最小负载电流考虑:350mA —Iomin(要考虑最坏的情况),而 ...

达过阻容降压后没有哪么大的电流吧?

电容的特性理解不够!…

网友A:
哦,看错了,以为是12uF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看错了,以为是12uF呢,呵呵

R3改小一点三极管的受冲击就没哪么大吧??

电路原理不熟习!…

网友D:
D3会烧的话,就在D3上串个470欧电阻吧。同时把三极管也保护了。

不在点子上!…

网友D:
话说,你这个电路无法实现稳压。如果负载电流不是非常小的话,他出来的结果就会波动很大。只是峰值被限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R3改小一点三极管的受冲击就没哪么大吧??

注意稳压管的用法...

正解!…

网友F:
波形在这里,自己看下。

网友G:
这样改改,也许可用,R2改成两粒1/4W电阻,输出在 X 前

梁山泊的军师!…

网友H:
楼主的电路,在空载情况下,Q1的平均功耗接近0.5W。

至于R2,如果能保证一定的尺寸,分成两部分是没必要的。

不是问题所在!…

网友I:
Q1是不是接法不对

有点感觉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你这个电路无法实现稳压。如果负载电流不是非常小的话,他出来的结果就会波动很大。只是峰值被限定了 ...

原来这样啊!这电路不太好应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波形在这里,自己看下。

波动还是比较大的

打酱油、路过的!…

网友J:
一般这样的电路是不要三极管的,一个稳压管足矣

负载电流在5mA左右…

网友J:
R1不能用金属膜的电阻,一定要用碳膜的,最好用炭质的

动作快!…

楼主:
引用 网友J:
R1不能用金属膜的电阻,一定要用碳膜的,最好用炭质的

我们用氧化膜

网友K:
这个电路能稳压吗?如果想用三极管扩流这样用也补能实现啊,还有阻容降压提供的电流很有限。

貌似并联式稳压电路…

网友L:
很糟糕的电路,不能用

点赞

网友F:
这个要看具体应用,哪边是输入,哪边是输出,要达到什么功能,就波形来说,整流的电流是这个样子的,主要看电压。

看波形是装模作样!…这里只有50Hz或100Hz。 运用的都是无源器件…没有改变波形的能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两个8V左右的稳压管串联后再并联到C3上,D3和R3位置搞反了吧。

看错了,以为后面是稳压管和三极管组成串联稳压电路。

网友M:
RC阻容降压电路一般用于不隔离小电流负载,你的电路中D1直接换成比如15V的稳压管(注意功耗),后面你再怎么稳压都行

下面的资料,电源部分就是RC阻容降压,有详细的分析

网友N:
楼主,你这里Q1起什么作用的?你这样接的话,感觉Q1跟接个电阻负载一样吗。
如果只要稳压输出12V,可以电阻限流+稳压管,直接在稳压管两端取样。当然如果你后面接的负载电流有变化,稳压值也会变化的,这个只适合低端应用。不过用阻容降压一般要求都不高的
R1应该接在D2后面,反正我们厂里用的是这样接的
12V稳压管应该选用1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这里Q1起什么作用的?你这样接的话,感觉Q1跟接个电阻负载一样吗。
如果只要稳压输出12V,可以电阻 ...

是啊,你有没有相关的原理图参考一下嘛

网友A:
换Q1吧!——空载时平均功率达近450mW,峰值功率达1400mW!8050吃不消哦!

网友A:
三极管的本意是用来扩流的,结果用了这么小功率的三极管,那还不如直接用功率大点的稳压管更实在!

网友O:
三极管是干什么用的?
@gdczy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三极管是干什么用的?
@gdczy

扩流的吧,这个图是抄回来的,我想改善一下!

网友N:
有扩流这个必要吗?125的电容扩到头也就30多个mA的电流,如果电容选的差点的,电流还要小。
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来怎么扩流的,有清楚的朋友讲解下啊。
阻容降压,输出端电压是浮动的,只要抓住最大电流去设计电路就可以了,通过限流电阻+加稳压管即可以,那怕你输入是220V,输出是稳压管直接接都可以(只要功率够)。普通LED手电筒都是这样的。(通过电池钳位电压)
实际应用上可以用个0.5W小于100欧的电阻,加稳压管。
楼主可以试下看,我这里用的是全波整流。电路上也没什么东西了

网友A:
8050标称的耗散功率是625mW。而按平均电流算的平均功率是450mW,若按半波电流的有效值算的平均功率大约在700mW左右(事实上,考虑滤波电容的左右,其真实的平均功耗应该在两者之间,粗略估计大约在600多mW左右)。想想看,电阻一般都要降额一半使用,何况三极管呢?还能指望它为你可靠工作吗?

网友P:
不计较电隔离和稳压效果的话,该电路倒是没有太大问题
作为针对性改进,1.39欧电阻可用到100欧金属膜,2.稳压部分可直接用12V/1W稳压管

网友A:
作为并联稳压,使用扩流电路也没有错。不过既然要扩流,那就说明只用稳压管其耗散功率不够大,那么扩流管怎么也要选个耗散功率明显大于稳压管的三极管。而不能选与原来稳压管差不多大的,否则扩流还有意义吗?具体到楼主的应用,要么直接选个功率足够大的稳压管,要么选个功率足够大的扩流三极管。否则就成了画蛇添足之举!

这个回答才切中要害。

网友Q:
我怎么觉得您这个电路这么水呢?不如在B极用稳压管固定B极的电压,然后射极输出

qzlbwang,同意,正解!
你这个“不如。。。”才水!
你这个“不如。。。”更水! 半载时C极的电压会非常高,结果三极管的功耗非常高,结果——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怎么觉得您这个电路这么水呢?不如在B极用稳压管固定B极的电压,然后射极输出 ...

我也觉得很水啊,就是不知道用什么电路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RC阻容降压电路一般用于不隔离小电流负载,你的电路中D1直接换成比如15V的稳压管(注意功耗),后面你再怎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扩流这个必要吗?125的电容扩到头也就30多个mA的电流,如果电容选的差点的,电流还要小。
我看了半天没看 ...

好的,我研究好发一起图给大家分享指点一下!

网友Q:
前面3个朋友都批评了“不如”更水,也许吧。我之前用这个电路,2个1W的稳压管,然后是7805,这个电路过不了安检,后来一直就不用类似电路。

7805串联稳压在电容限流电路中效果很差。远不如并联稳压电路。
然后是7805”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Q:
前面3个朋友都批评了“不如”更水,也许吧。我之前用这个电路,2个1W的稳压管,然后是7805,这个电路过不了 ...

1、阻容降压由于无电路上的绝缘隔离,所以其安全隐患是比较大的。这种电路只能应用在能绝对保证人员不可触及的场合。
2、说“不如.....”更水是因为阻容降压有近似“恒流”的高内阻特性。必须用“并联稳压”而不是“串联稳压”与其配合。
3、经过“并联稳压”后其等效的特性已经变为“恒压”的低内阻特性。所以其后在串接“串联稳压”是可以的(也就是“然后是7805”——关键是前面“2个1W的稳压管”)。

网友R:
先说说为什么烧三极管和稳压管?…
  上电“瞬间”!…(瞬间待会再讲)所谓电压经过稳压管、电流注入基极、足以让C E导通!…结果是冒青烟!而P N结只有0.7V压降、稳压管也不能幸免!…
   电容充放电…大家都知道:但充电瞬间容抗为零。这就是为什么整流管耐压值要在V入乘以1.5倍的原因了!…
   楼主的电路很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阻容降压由于无电路上的绝缘隔离,所以其安全隐患是比较大的。这种电路只能应用在能绝对保证人员不可 ...

大师前面一个稳压二极管行吗?两个是不是为了耐压高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R:
先说说为什么烧三极管和稳压管?…
  上电“瞬间”!…(瞬间待会再讲)所谓电压经过稳压管、电流注入基极、 ...

上电瞬间确实会有冲击,因为上电的时刻是随机的,不可能都保证正好在过零点。但是,楼主的电路里有比较大的滤波电容,同样由于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原因,其冲击电压不会很高(如果按理想电容考虑计算的话,其冲击电压不超过1V,但实际有ESR的影响,会比这大些,比如1、2十V)。

先说说为什么烧三极管和稳压管?… 文不对题哟!…

楼主:
引用 网友R:
先说说为什么烧三极管和稳压管?…
  上电“瞬间”!…(瞬间待会再讲)所谓电压经过稳压管、电流注入基极、 ...

是很烂,是我们抄别人的,用久用久了出现问题,所以现在要改进!

可以为你设计更好的电路、还有火线报警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瞬间确实会有冲击,因为上电的时刻是随机的,不可能都保证正好在过零点。但是,楼主的电路里有比较大 ...

那就是说我的电路能正常使用?阻容降压电流也不能突变,然后电压也不突不看起来好像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前面一个稳压二极管行吗?两个是不是为了耐压高一点?

电压要根据你的要求选,用2个是考虑耗散功率——提高一倍。
理论上串联和并联都能提高耗散功率。但是实际器件的稳压值总有差异,并联的话无法保证其近似平均负担功耗。所以一般都采用串联方式。

电容降压好象只能用并联稳压…你对这块并不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我的电路能正常使用?阻容降压电流也不能突变,然后电压也不突不看起来好像很好? ...

早说过了,你用的三极管功率太小太小!

网友A:
点评jjeemm77  先说说为什么烧三极管和稳压管?… 文不对题哟!…
前面已经说过了:三极管功率太小!
计算功率要用有效值算。但非正弦波的有效值计算比较麻烦,暂且用平均值计算:35mA*12.7V=450mW。考虑三极管的电流波动因素的话,实际功率要比450mW大得多(达1.5倍左右)。也就是在700mW左右。而8050只有625mW(大量的山寨产品达不到这个),且这个参数还是在标准散热情况下的,实际环境远没有那么理想。烧毁就不足为奇(根据楼主介绍,并不是每只上电就损坏,而是用了一段时间损坏率比高)。只要是三极管损坏断路的话,所有的电流就会全部流过稳压管,就又使稳压管的功耗超过。所以稳压管也跟着损坏。

网友A:
点评jjeemm77  电容降压好象只能用并联稳压…你对这块并不了解!…
没见我45楼怎么说的吗?
不是好象,而是必须!——呵呵,我比你说得更肯定!

网友A:
52楼说的是2个稳压管之间的关系哦!
两个稳压管串联——稳压值是两者之和,其最大允许功耗是该值乘以两者中最大稳定电流比较小的那一个电流。
两个稳压管并联——由于两者的稳压值完全一致的概率很低,所以一般情况下实际上只有一只处于正常工作,所以其效果还是近似与稳压值较低的那只单独工作相等。

网友S:
电路不可靠;

楼主:
新图来了,这样后面接个70L05应该没问题吧?

用7805不好。不如稳压管或稳压管扩流(就是并联稳压电路)。

网友T:
电路原理图没有什么大问题,你只要控制各个器件:
1、不会瞬间过流过压烧毁。
2、不会长时间使用发热烧毁。
这其实是器件选择和可靠性测试的问题。

网友P:
R3移前面,可取值100
其它没啥

楼主:
还有个问题,整流后的电压是怎样决定的呢?为什么这个图整流后是12V左右,上一个图是36V呢?

网友P:
整流之后的电压完全取决于负载(到如今还没明白啊)
28楼,当负载几乎固定不变,并与电源部分成为一体(无分离可能)时,可以省略稳压管。但作为建议,**要加一个20V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整流之后的电压完全取决于负载(到如今还没明白啊)
28楼,当负载几乎固定不变,并与电源部分成为一体(无 ...

我说空载的时候

网友P(点评):
我说是对“电容降压式电源”看起来的总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P:
整流之后的电压完全取决于负载(到如今还没明白啊)
28楼,当负载几乎固定不变,并与电源部分成为一体(无 ...

主要共地的降容降压哪个空载时候是36V的稳压管一坏,就会烧坏其他东西!

网友A:
楼主没有理解“阻容降压”的原理,还是不要用的好!这东东本来就建议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理解“阻容降压”的原理,还是不要用的好!这东东本来就建议慎用! ...

嗯,这个是抄回来的图新画的应该没什么问题的,都是批量的产品啦

网友U:
并联稳压一定要串电阻啊!在C3电容以后。

网友F:
手机充电电路好啊,便宜(X宝上搜一下,一般1~3块),体积也小。

网友R:
老话题!…纠缠不休!…

楼主:
引用 网友R:
老话题!…纠缠不休!…

嗯嗯

网友V:
28楼的资料下载出错,请发superid888@gmail.com。谢谢!

网友W:
把稳压管和电阻的位置换一下,8050的C在串个电阻怎么样?

网友P:
28楼不会给你更多帮助

网友X:
阻容降压非常接近恒流源。与恒压源不怕开路就怕短路不同:恒流源不怕短路就怕开路。

网友T:
引用 网友X:
阻容降压非常接近恒流源。与恒压源不怕开路就怕短路不同:恒流源不怕短路就怕开路。 ...

说的似乎有理。
对LZ的电路,我有不同的看法:
1、关注瞬间的冲击电流。
2、关注长期的发热。

楼主:
大师门,在稳压二极管负极再串个100欧电阻怎样?

网友H:
阻容降压电路早就是很成熟的东西了,居然这么多人在讨论。
先说两点:
1、降压电容必须用质量好的。推荐质量好的X2电容。估计很多人是因为见过太多的垃圾产品而对阻容降压没信心,可是你只要注意这类产品用的电容,无一例外都是质量一般的涤纶电容,电压标得很高,实际使用效果极糟。用久必坏。
2、稳压管 + 功率管 构成的 模拟稳压管 也是很传统的电路组成。BJT、MOSFET都可以。关键是要保证足够的功率。话说,这么大的电流,你用大功率稳压管还考虑功率呢,用模拟稳压管的方式就不考虑了?抄图没关系,不过参数得根据自己的需求改啊。

然后给大家贴个顶楼电路的仿真图:
1、略去了顶楼的C3

关键点电压(交流信号源相位90度):

电流:

功率(含平均功率):

楼主自己能看明白吧?你顶楼的图,第一个问题就是功率不够。没啥裕量了。
======================================
这是额外的问题。
为了截图方便,先把下面这个图发上来,这是把R1的值由39欧改成了0欧的电流波形。
注意看电容C2的电流:

电容C2的电流波形的局部放大:

这个问题只是提示,具体的不用俺说了。。

============================================
第二个问题:
1.2uF的电容,12V稳压的情况下,电流最大有多大?
而且,你这个还是半波整流。
此外,阻容降压有电流源的特性,需要使用并联稳压,所以无论如何,你都会看到有个稳压管之类的东西。而并联稳压只能有一半电流供给负载。

前提说到这里了,考虑点实际的:
1、楼主究竟要多大的最大输出电流?
2、采用大功率稳压管的方案 与 小功率稳压管 + 功率BJT(MOSFET) 的方案,在价格上区别有多大?

网友H:
一点经验,如果是为了驱动继电器:
1、选择线圈电流小的。
2、考虑继电器的特性,可以适当减小降压电容的容量。这样即便开始的时候有个压降,也能满足继电器的吸合(这个时候,稳压管或模拟稳压管已经几乎没有反向电流了)。而其他部分用个78L05之类的单独再稳压。

网友Y:
不考虑图中参数,58L可以用。不过,这种电路,用三极管比三端稳压块更好,因为电压稳定度要求不高。注意:这里不能直接用三极管代替三端稳压块。

网友P:
这么简单经典成熟的东西,还是老wang懂它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么简单经典成熟的东西,还是老wang懂它

我没看到过串二极管串个电阻,但原理上可以阻止浪涌电流!

像图一那样会更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阻容降压电路早就是很成熟的东西了,居然这么多人在讨论。
先说两点:
1、降压电容必须用质量好的。推荐质 ...

输也电流只要20MA左右,然后我新高计的把1.2U改成1U直接用一个1W的12V稳压二极管,然后接个78L05,这样直接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阻容降压电路早就是很成熟的东西了,居然这么多人在讨论。
先说两点:
1、降压电容必须用质量好的。推荐质 ...

还有电阻R1是不是放在C1之后好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有电阻R1是不是放在C1之后好点?

这个区别不大,不过往往处于PCB的元件布局考虑,R1多放在前面。

20mA是你的负载要消耗的电流?那么稳压部分要能提供最大40mA的电流。C1的容量可根据这个值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区别不大,不过往往处于PCB的元件布局考虑,R1多放在前面。

20mA是你的负载要消耗的电流?那么稳压 ...

负载电流就是20MA左右,稳压管串个电阻再接地会不会有保护稳压管的作用呢?

网友H:
稳压管串个电阻再接地

感觉很无语····不知道你要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很无语····不知道你要干嘛··

就像这种。

楼主:
还有个问题直接用稳压管替代D4是不是没有用IN4007好?

这样胡搞,还是别用它了

网友H:
话说,稳压管串电阻(记得是10欧)的产品俺也偶尔见过,分析来考虑去,最大的可能是起缓解冲击的作用。俺比较怀疑是否真实有效,想来想去,稳压管的应用中一般都要并个电容来用,还需要这个电阻么?

你在88楼的电路,没看明白,两个地···一样的符号,然后用电阻连起来?

如果楼主只是找个电路用,那就搜一个用吧;

如果想彻底掌握,那还是从最基本的开始,然后考虑各种因素,逐渐完善它,之后,你就啥都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话说,稳压管串电阻(记得是10欧)的产品俺也偶尔见过,分析来考虑去,最大的可能是起缓解冲击的作用。俺比 ...

88楼是这样的,只能说地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地,你把电压看成水压就清楚啦,他串电阻为了提供电压,他两个5.6V加起来才11.2V再串个200欧的电阻这样就可以提升电压,因为是并联性稳压,稳压是拉低电流起的作用,所以串电阻可以提升电流!还有我认为我第一个图的扩流电路,哪个5.1K大小就会影响到稳压二极管跟分流三极管电流的分配而尔,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88楼是这样的,只能说地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地,你把电压看成水压就清楚啦,他串电阻为了提供电压,他两 ...

哦,那个图俺看错了,不习惯这种画法,很别扭。。。

第一个图的5.1k的电阻····三极管基极所需的电流相对于稳压管的反向电流来说很小,可以忽略,而且此时的三极管处于放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阻容降压由于无电路上的绝缘隔离,所以其安全隐患是比较大的。这种电路只能应用在能绝对保证人员不可 ...

兄弟你这个答案有点技术成份,第一为什么恒流源是高内阻?第二高内阻的为什么不能串联稳压,这个想了解一下?

网友P:
俺替老wang解释
第一,“恒流源”意味着源的输出端电压可以任意高,谁知道能烧你什么
第二,“高内阻”意味着接近恒流源特性,你串联个什么能抵得住任意高电压强制负载电流不变

这都是基本电路原理,好像已经量产,就不要乱捣鼓了

称兄道弟太不合适,叫wang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P:
俺替老wang解释
第一,“恒流源”意味着源的输出端电压可以任意高,谁知道能烧你什么
第二,“高内阻”意味 ...

哦哦,我也不年轻啦,没什么我只是了解一下!为以后新产品作准备!这些原理有点明白,但这些名词你们没有解释前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这个答案有点技术成份,第一为什么恒流源是高内阻?第二高内阻的为什么不能串联稳压,这个想了解一 ...

1、电源的内阻等于其输出电压的变化量除以负载电流的变化量。对于恒流源来说,其输出电流变化很小(理想电流源则不变化)而输出电压变化很大,所以其内阻很大(理想电流源的内阻是无穷大)。
2、高内阻的电源其输出电流变化不大而输出电压变化幅度很大。而串联稳压则是通过调整管的阻抗来调整输出电压的。当负载阻抗比较大时,试图增加调整管的阻抗来降低输出电压,那么就会出现调整管上的电压急剧增大的现象,结果是调整管的功耗急剧增大而损坏。也可以这样来说:轻载时,为了维持输出电压不升高,调整管只得增大阻抗,而高内阻的电源特性是增大输出电压试图减少输出电流减少。这样的结果是串联稳压的输入电压很高,故而调整管的上的电压很高(也许超过其耐压)功耗很大而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源的内阻等于其输出电压的变化量除以负载电流的变化量。对于恒流源来说,其输出电流变化很小(理想 ...

哦哦,明白啦,谢谢,高手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P:
28楼不会给你更多帮助

其实细细看一下阻容降压电路原理

楼主:
大家好,我最后决定的新图,第一R7阻值不大分压的能力应该不强,我认为可以不用。
第二,R5我放51R的电阻这样稳压管可以分去部份电流,然后三极管也能分去部份电流应该更稳定,万一三极管烧了,也不会炸25V/470U的电容。
第三,R6哪里加个限流电阻,对于三极管有点保障,还有我把8050改为9014因为9014耐压高一点,而阻容降压是恒流的就不用担心电流问题!
大家觉得怎样请指教!

哈哈,用这么小的功率的三极管去扩流1W稳压管的电流?有点搞笑。还不如你把要求提全面了让别人帮你设计一个。也不用搞那么久还这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最后决定的新图,第一R7阻值不大分压的能力应该不强,我认为可以不用。
第二,R5我放51R的电阻这 ...

  我没搞明白,为什么要搞成半波整流而不用桥式整流?
  成本考虑? 你算算 1uF 电容和 0.47uF 电容的区别是否大于两粒整流管的差别?用桥式的话滤波电容的容量也可以减小至少一半。    体积考虑?    功率因数的考虑??
  99楼图的D4是检测过零的?看你R1、2、5、6用法,是插件的还是贴片的?  L1拿来干嘛的?前些天的输入共模电感省了?  Q1的散热能力估计是严重不够用的,原先的8050也顶不住,R6没多大用、R4没看出来有什么用。
  另外,如果D3有1W,那还不如用两粒12V/1W并联或者只用一粒同等级耐压、功耗的TVS,完全可以代替Q1这一堆,多此一举。

网友Z:
楼主真的要改行业了,不要做电工了

前面说了那么多,电路还是有问题

阻容降压无非就是提供一个电源而已

楼主使用了半波整流

那么就是其中一个半波是提供电压,另外一个半波就不提供电压

电压波动大,不利于给后面的电路提供稳定的电源

此乃设计上的一个弊端,

网友Z:
另外,稳压那里

使用稳压二极管,串联电阻就得了

根本就无须使用三极管

网友Z:
电阻不值钱 3瓦的碳阻大约1毛8分/个

加大R3的阻值,虽然发热多一点,损失一点效率

但是也能有利于抑制浪涌电流

把R3的阻值加大到10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Z:
另外,稳压那里

使用稳压二极管,串联电阻就得了

我也这样认为,怕出量产后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真的要改行业了,不要做电工了

前面说了那么多,电路还是有问题

是啊,但是我们这个行业都半波为主,因为桥式整流有虚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没搞明白,为什么要搞成半波整流而不用桥式整流?
  成本考虑? 你算算 1uF 电容和 0.47uF 电容的区 ...

全波是浮地所以我们多数用半波!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真的要改行业了,不要做电工了

前面说了那么多,电路还是有问题

电路没问题的,是很大量后用久了会出现几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波是浮地所以我们多数用半波!

言下之意就是 浮地就不能使用 ???  这个电路是给什么设备供电 ????

楼主:
引用 网友Z:
电阻不值钱 3瓦的碳阻大约1毛8分/个

加大R3的阻值,虽然发热多一点,损失一点效率

量大就值钱了

网友Z:
引用 楼主:
量大就值钱了

这个产品 你有多少数量??

楼主(2014-10-25):
引用 网友Z:
这个产品 你有多少数量??

每次都上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