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一个便携设备的充电/供电问题

楼主(2014-09-25):
我最近在做的一个蓝牙节点,用单节额定3.7V的锂电池供电,USB充电,初步选定了TP4054作为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MIC5207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我想用MOSFET作为开关,实现点一下开,再点一下关的功能。并且想加入一个用RGB三色LED变换不同颜色指示电池电量的功能(红色电量低、绿色代表满电、黄色代表中间值)。希望大家能给推荐一些方案出来,谢谢!

网友A:
建议增加个单片机
1个输入
3个输出
1个AD 口

网友A:
如果纯硬件搭的话 电路面积好大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增加个单片机
1个输入
3个输出

但是加入一个单片机的话会带来额外的功耗,现在最紧要的是想用MOSFET实现点触开关功能,不知道您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B:
MCU不工作时休眠,功耗可能更低。

网友C:
可以用用 我们的4054 和LDO QQ 394233008

网友D:
可以使用如韵电子的电压检测芯片:
(1)CN1185:四通道电压检测芯片
(2)CN303:双通道电压检测芯片
(3)CN302:单通道电压检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