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米国买的SABRE AI CPU核心板到了,遇到点小问题

楼主(2014-09-25):
AI, CPU, TE, COM, ST
花了血本从美国买了iMX6 SABRE AI的 CPU板,**冻的按照Quick Start Guide 说明,插入送的SD卡对CPU板单独上电,启动模式应该也正确,UBOOT自动加载内核,结果串口提示加载到“Freeing init memory: 204K”就不动了,然后过几秒钟,板上的小灯也灭了两盏,一量电压连3.3v都不见了了。。按RESET键还是一样的情况,怎么办啊
串口内容如下
...........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VLS: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VD: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VA: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snvs_rtc snvs_rtc.0: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00:00 UTC (0)
EXT3-fs: barriers not enabled
kjournald starting.  Commit interval 5 seconds
EXT3-fs (mmcblk0p1): using internal journal
EXT3-fs (mmcblk0p1): recovery complete
EXT3-fs (mmcblk0p1):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writeback data mode
VFS: Mounted root (ext3 filesystem) on device 179:1.
Freeing init memory: 204K(死在这了)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是不是送的SD启动卡有问题,我要重新烧吗?怎么烧?对于Sabre AI的CPU板,MFGTool烧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只搜到Sabre SD 的MFGTool手册,是直接参考这个吗?

网友A:
可能你的flash需要格式化一下,然后重刷系统

网友B:
楼主你好,建议你重新烧写一下试试看。关于mfgtool,在你下载该工具里面有文档说明的。

网友B:
关于mfgtool的使用,你可以参考一下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702516-1-1.html。使用方法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B:
楼主你好,现在好了么?如果还没有的话,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现在好了么?如果还没有的话,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还没好呢。我用MFGtools烧到NorFlash里去重做了,可是启动到加载ETH的地方又停住了,此时插拔网线都有提示,但是不继续往下运行了。。。我准备再烧其他的试试看,成功的话回来结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好呢。我用MFGtools烧到NorFlash里去重做了,可是启动到加载ETH的地方又停住了,此时插拔网线都有提 ...

你试一下烧到SD卡中试试看~~

网友B:
关于mfgtool烧写的话,如果有问题你在这里给我回复我都可以看到的。

网友B:
还有你烧写成功后,启动,你可以把u-boot中的command都发给我看一下,不知道是否都设置正确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烧写成功后,启动,你可以把u-boot中的command都发给我看一下,不知道是否都设置正确了的。 ...

1.试着用MFG 烧到 PARALLEL NOR 中去,烧录成功,但是启动时,还是到后面就卡死。
2.接着我又烧到SD卡中去,烧录到快结束时候就失败。
SD卡的MFG配置应该也是正确的
[profiles]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ARD

name = ubuntu-SabreARD-SD

我用的是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应该和买的官方板配套
串口的打印信息都打包发给你了,麻烦看一下怎么办
板子拿到手好几天了,还是跑不起来LINUX,蛋疼啊。。。:dizzy: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里烧写配置没有设置正确,你使用的是AI板子,这里你用的是SabreARD另外一块板子,所以出现烧写有问题,无法常启动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里烧写配置没有设置正确,你使用的是AI板子,这里你用的是SabreARD另外一块板子,所以出现烧 ...

那请问我应该在board 里写什么??用Sabre SD的??我下的MFG就是在官网对应AI的目录里下的啊。然后里面只有这两种板的配置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试一下如下的配置,烧写到Parallel_NOR上
[profiles]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ARD

name = MX6Q-Sabreauto-Parallel_NOR

网友B:
楼主你好,是我搞错了,SabreARD就是AI的板子。

网友B:
在烧写过程中SW的开关设置要设置正确了。如何设置在uxl2.xml部分MX6Q-Sabreauto-Parallel_NOR有提到。

网友B:
烧写后启动开发板,在u-boot起来以后,u-boot中的command要设置正确:
MX6Q SABREAUTO U-Boot > setenv loadaddr 0x10800000
MX6Q SABREAUTO U-Boot > setenv bootargs_base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3,115200'
MX6Q SABREAUTO U-Boot > setenv bootargs_nor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nfs
ip=dhcp weim-nor nfsroot=${serverip}:${nfsroot},v3,tcp'
MX6Q SABREAUTO U-Boot > setenv bootcmd_nor '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nor; cp.l 0x8080000 $
{loadaddr} 0x400000; bootm'
MX6Q SABREAUTO U-Boot > setenv bootcmd 'run bootcmd_nor'
MX6Q SABREAUTO U-Boot > run bootcmd

网友B:
详细的设置你可以查看一下文档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我应该在board 里写什么??用Sabre SD的??我下的MFG就是在官网对应AI的目录里下的啊。然后里面 ...

Rita,我后来发现,我的电流源有一些小问题。依然是用SABRE ARD的配置,换了个比较高大上的电源后,可以正常烧到NAND FLASH,从NAND启动,可以在串口中出现linux 的命令行页面。应该是正常启动了。但是SD卡还是没法烧,错误提示如下:
Writing inode tables:  0/60 1/60 2/60 3/60 4/60 5/60 6/60 7/60 8/60 9/6010/6011/6012/6013/6014/6015/6016/6017/6018/6019/6020/6021/6022/6023/6024/6025/6026/6027/6028/6029/6030/6031/6032/6033/6034/6035/6036/6037/6038/6039/6040/6041/6042/6043/6044/6045/6046/6047/6048/6049/6050/6051/6052/6053/6054/6055/6056/6057/6058/6059/60done
Creating journal (32768 blocks): done
Writing superblocks and filesystem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one

This filesystem will be automatically checked every 35 mounts or
180 days, whichever comes first.  Use tune2fs -c or -i to override.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mkfs.ext3 -j /dev/mmcblk0p1.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 mkdir -p /mnt/mmcblk0p1'
UTP: executing "mkdir -p /mnt/mmcblk0p1"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mkdir -p /mnt/mmcblk0p1.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 mount -t ext3 /dev/mmcblk0p1 /mnt/mmcblk0p1'
UTP: executing "mount -t eEXT3-fs: barriers not enabled
xt3 /dev/mmcblk0p1 /mnt/mmcblk0p1kjournald starting.  Commit interval 5 seconds
"
EXT3-fs (mmcblk0p1): using internal journal
EXT3-fs (mmcblk0p1):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writeback data mode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mount -t ext3 /dev/mmcblk0p1 /mnt/mmcblk0p1.
utp_poll: pass returned.
请问SD卡是怎么回事?顺便问一下,我用NAND FLASH启动后,接HDMI口怎么电视上没有任何画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Rita,我后来发现,我的电流源有一些小问题。依然是用SABRE ARD的配置,换了个比较高大上的电源后,可以 ...

HDMI没有显示,是不是你u-boot中显示部分的设置不正确啊?建议你设置一下u-boot command line,在我给你的那个文档中有如何设置的。你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MI没有显示,是不是你u-boot中显示部分的设置不正确啊?建议你设置一下u-boot command line,在我给你 ...

为了能在HDMI上看到点东西,今天试了下,从2GB的NAND FLASH启动,烧写的镜像如下
[profiles]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ARD

name = MX6Q-Sabreauto-NAND

在UBOOT倒计时前按任意键,进入UBOOT命令,手动设置如下,不知道对不对:
  1.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2.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3. saveenv
  4. run bootcmd
然后此时printenv得到的环境变量内容如下

printenv bootargs
bootargs=noinitrd console=ttymxc3,115200n8 ubi.mtd=2 root=ubi0:rootfs rootfstype=ubifs rootwait rw mtdparts=gpmi-nand:16m(boot),16m(kernel),128m(rootfs)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此时重启板子,电视能收到信号,但是一直是黑屏。我插拔HDMI接口,可以看到如下
root@freescale ~$ mxc_hdmi mxc_hdmi: Read EDID again
mxc_hdmi mxc_hdmi: No modes read from edid
mxc_hdmi mxc_hdmi: create default modelist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试一下如下的配置,烧写到Parallel_NOR上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arallel Nor 我也试过了,并且根据你发给我的手册,对UBOOT环境变量进行重新配置,发现还是一样,在eth0: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Generic PHY] (mii_bus:phy_addr=1:01, irq=-1)处进入中断等待,拔插网口有提示,但是不往下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一下烧到SD卡中试试看~~

Rita,我今天又研究了一下烧到SD卡里总是失败的原因。在“Manufacturing Tool V2 Quick Start Guide”中有这么一段话
•        Note: The manufacturing tool may sometimes report an error message when it is downloading the file system to the SD card. This can be caused by insufficient space in the SD card due to a small partition size. To fix this, unzip the file "Profiles\ CHIP_PROFILE \OS Firmware\mksdcard.sh.tar" and then modify the script to increase the size of the partition and create more partitions according to your file system requirements. After the modification is done, tar the script again.
意思我理解就是mksdcard.sh中对SD卡的分区不对。需要修改该文件设置分区,我认为我的SD卡烧写失败原因就是这里
那么,我想用ubuntu,你能否有mksdcard.sh.tar对应改好的文件呢??谢谢
[profiles]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ARD

name = ubuntu-SabreARD-SD

网友B:
引用 楼主:
Rita,我今天又研究了一下烧到SD卡里总是失败的原因。在“Manufacturing Tool V2 Quick Start Guide”中 ...

楼主你好,mksdcard.sh.tar文件一般是不用修改的,你这里使用的SD卡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mksdcard.sh.tar文件一般是不用修改的,你这里使用的SD卡是多大的? ...

我的是8GB的sd卡。
我认为是要修改mksdcard.sh.tar的,因为MFG失败时停在:push files/oneiric.tgz,我查了 一下意思应该是在下载ubuntu的文件系统时出错了,然后快速指导手册里正好有这个意思:
then modify the script to increase the size of the partition and create more partitions according to your file system requirements
同时我打开mksdcard.s发现里面ROOT_SYSTEM_SIZE等都是空的,而mksdcard-android.sh.tar里都是写的满满的,略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8GB的sd卡。
我认为是要修改mksdcard.sh.tar的,因为MFG失败时停在:push files/oneiric.tgz,我查 ...

linux下的分区比较简单的,android的要复杂一些的。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从别的team那借了一块AI的板子,我帮你试一下哈。试好了告诉你~~

网友B:
对了,所有的images你都是使用mfgtool下默认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所有的images你都是使用mfgtool下默认的吗?

对的,我都是用的那个“i.MX 6 DQ Profiles Included readme.txt”里的,images都没动过。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我都是用的那个“i.MX 6 DQ Profiles Included readme.txt”里的,images都没动过。谢谢了~ ...

好的,我试好了告诉你一下哈~~

网友B:
楼主你好,我这边板子有些问题识别不了设备。你要不烧写一下android系统试试看是否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这边板子有些问题识别不了设备。你要不烧写一下android系统试试看是否可以的。 ...

安卓烧不了,LIST里面没有选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卓烧不了,LIST里面没有选项啊

你可以看一下ucl2.xml文件,看有没有的。这里有的话就是可以烧写的,把list名称改对了就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ucl2.xml文件,看有没有的。这里有的话就是可以烧写的,把list名称改对了就OK的。 ...

不行,虽然ucl2.xml里有,但是cfg.ini中改了之后,连MFG的.exe程序都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ux下的分区比较简单的,android的要复杂一些的。

我后来意外发现一个问题:MFG文件夹里面的oneiric.tgz大小竟然是0KB,而这个文件应该是ubuntu的文件系统吧,在烧SD卡时候,用到这个文件。所以,现在导致MFG烧写失败时的提示
"Push" error, file="E:\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oneiric.tgz"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还是也和mksdcard.sh.tar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后来意外发现一个问题:MFG文件夹里面的oneiric.tgz大小竟然是0KB,而这个文件应该是ubuntu的文件系统 ...

楼主在的吗?你的mfgtool中的oneiric.tgz的大小为0KB的话,这里你需要从官网上下载Ubuntu 文件系统,再拷贝过来就可以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的吗?你的mfgtool中的oneiric.tgz的大小为0KB的话,这里你需要从官网上下载Ubuntu 文件系统,再拷 ...

你好,我不知道这个镜像该下什么,可否给个合适的链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不知道这个镜像该下什么,可否给个合适的链接

楼主你好,在官网的链接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ab=Design_Tools_Tab中的 Run-time Software (16)----->Operating System Software-Board Support Packages (10) 下的L3.0.35_4.1.0_UBUNTU_RFS_BSP。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不知道这个镜像该下什么,可否给个合适的链接

你下载下来试试看是否可以,如果不可以的话,我再帮你想办法。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还是不可以的话,再联系我哈,我再帮你想办法。如果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

网友B:
我们这边每个月初要统计上个月的结帖情况,这个帖子我就先标为已解决了哈,不过你放心,我们还是可以在这继续讨论的。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每个月初要统计上个月的结帖情况,这个帖子我就先标为已解决了哈,不过你放心,我们还是可以在这继 ...

对的,就是这个问题,oneiric.tgz要自己去飞思卡尔官网下个Rootfs镜像进来替换掉,非常感谢,结贴!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这个问题,oneiric.tgz要自己去飞思卡尔官网下个Rootfs镜像进来替换掉,非常感谢,结贴! ...

现在已经可以通过HDMI接口在电视上看到ubuntu的操作系统界面,有点小激动~但是,光一个CPU核心板,也没有鼠标也没有键盘什么的,不知道怎么去使用啊,可否给予一些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每个月初要统计上个月的结帖情况,这个帖子我就先标为已解决了哈,不过你放心,我们还是可以在这继 ...

现在已经可以通过HDMI接口在电视上看到ubuntu的操作系统界面,有点小激动~但是,光一个CPU核心板,也没有鼠标也没有键盘什么的,不知道怎么去使用啊,可否给予一些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这个问题,oneiric.tgz要自己去飞思卡尔官网下个Rootfs镜像进来替换掉,非常感谢,结贴! ...

非常高兴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可以通过HDMI接口在电视上看到ubuntu的操作系统界面,有点小激动~但是,光一个CPU核心板,也没有 ...

这里你需要通过otg 接口可以外接键盘和鼠标对界面操作的。

网友B:
通过usb otg 接口连接。

网友B:
如有问题,我们再讨论哈~~

网友B:
有问题明天再讨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usb otg 接口连接。

我通过otg口接上鼠标了,但是木有反应啊。。鼠标也不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通过otg口接上鼠标了,但是木有反应啊。。鼠标也不亮

不会啊,连接上就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通过otg口接上鼠标了,但是木有反应啊。。鼠标也不亮

通过otg接口可以接鼠标,键盘和U盘都是可以的。我这边上午刚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连接上就是可以使用的。

USB插上没有反应。是不是还要修改什么uboot配置,因为是我自己烧的ubuntu,像之前HDMI输出我也是按照你的帮助,启动时手动修改了uboot环境变量才能看到界面的。
另外此时,系统跑完后,串口上打印了一堆东西:
....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tdblock0, sector 0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mtdblock0, logical block 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tdblock0, sector 0
.......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tdblock0, sector 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tdblock0, sector 0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mtdblock0, sector 0
......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插上没有反应。是不是还要修改什么uboot配置,因为是我自己烧的ubuntu,像之前HDMI输出我也是按照你的 ...

u-boot不用改的,Ubuntu是支持鼠标键盘等输入的。

网友B:
要不这样,你重新启动一下板子,或者连接鼠标也是可以的,系统会自动识别设备的。

网友B:
如果不可以的话,你再联系我,我再帮你想办法哈。

网友B:
对了,感觉你的**文件有些问题啊,要不你启动以后,发给我整个file,附件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感觉你的**文件有些问题啊,要不你启动以后,发给我整个file,附件给我。 ...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串口启动log附近里发给你了,请帮我看一下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串口启动log附近里发给你了,请帮我看一下问题

好的,我帮你看一下~~

网友B:
请耐心等待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耐心等待哈~~

请问有结果了吗

网友B(2014-10-29):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最近事情比较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