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54的电源电压检测问题,请高手进!

楼主(2014-09-25):
各位高手,最近在做LPC1754电源低电压检测,手册上说有两级低电压,第一级是当电源电压跌落到2.9V的时候,会出一个中断,如果没有使能中断程序可以去查一个名字叫原始中断状态寄存器的内容得知电源是否跌落到2.9V以下,现在我的目的是想进入中断以后什么都不做,只是一直等着看2.9V电源电压是否升上去,如果升上去好退出中断。现在的问题是:1.手册上说的那个原始状态中断寄存器在哪里啊,寄存器的名字是什么,我搜遍文档没有找到啊。2.如果真有这个标志位,那么是否这个标志位能跟着电源的上升和下降自动变为1或0啊。。。。3.我实验过中断使能后,电源跌落到2.9V的时候是可以进中断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个什么中断标志位需要软件清除啊,免得再次跌落的时候就进不去中断了啊。。请各位达人牛人给指导一下吧,我找了好多人包括ZLG的人都找了,就是没有人知道的啊,烦请这里有人熟悉LPC17XX芯片的多多指导,不胜感谢啊。

楼主:
怎么没有高人呢,在线等着啊。。。

网友A:
好像NXP给的资料不详细,看下COTEX-M3的中断控制器相关内容试下。小弟是新手,不知道能不能管用。

网友A:
或者看下同系列其他的datasheet有没有给出这个寄存器。

网友A:
这里有。小弟找到了。在网页里的Data Sheets 下面的user manual文件下的74页里面。
这个资料全些。望采纳。

网友A:
祝大哥好运。

楼主:
我太激动了,看着有个小弟回复,还没来得急看那个连接就赶紧表示感谢先,谢谢了,我先看看那个连接看有没有启发。。再次感谢Jinss,我会回来报告结果的。

楼主:
小弟啊,下载看了啊,那个文档我有的,里面你说的74页那个表格只是哥哥中断源的向量表格,不是我说的“原始中断状态寄存器”表啊,我要用他分析电源下跌和恢复,应该有寄存器位表示出电源跌落和恢复的结果,我是这么猜的。不过真的对你的帮助表示感谢了。
我搞了连今天3天了,还没摸出掉电电测规律来,我干脆用程序实地测试,发现那个一级中断有时候进不去。真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