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12864显示问题

楼主(2014-09-25):
(无正文)

网友A:
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B:
如果屏没问题 那肯定是程序没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有问题吧

嗯嗯,改了下程序就好了,我现在用M16做一个方波发生器,用12864显示,能告诉我具体思路么,是不是定时器就能产生呢,还需不需要外加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屏没问题 那肯定是程序没处理好

嗯,改了下程序就好了,我现在用M16做一个方波发生器,用12864显示,能告诉我具体思路么,是不是定时器就能产生呢,还需不需要外加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改了下程序就好了,我现在用M16做一个方波发生器,用12864显示,能告诉我具体思路么,是不是定时器就 ...

定时器肯定可以,电路只要提高驱动能力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