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头文件怎么写

楼主(2014-09-25):
用的是PIC16F1937,如何写头文件?
1,#include <pic.h>
是不是可以用于任何类型的PIC?建立工程时候已经指定型号?这个是通用写法?
#include <htc.h>
#include <pic16f1937.h>
#include <htc.h>
#include <pic16f1937.h>

一般用哪种写法?

网友A:
我一般用第一种 呵呵

网友B:
这还不随你,有什么好纠结的

网友C:
用了哪种型号的,就用哪种头文件。

网友D:
我没怎么用过PIC,不过我觉得第二种比较靠谱。具体要参考头文件里面的内容。
风格最差的是第三种。

网友E:
最可靠的是第三种!

网友F:
跟编译器也有关

网友G:
1. #include <pic.h>
2. #include <htc.h>
3. #include <xc.h>
编译器不断升级,就从1演化到3。

网友H:
有些头文件编译后不支持__CONFIG

网友I:
要求用哪种,你就按要求做

网友J(2015-04-23):
你用什么编译器,就怎么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