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MBR3xxx 系列的编程

楼主(2014-09-25):
我想做一个触摸的电脑键盘,打算用CY8CMBR3xxx 系列的CY8CMBR3116来实现。
想用Arduino来跟CY8CMBR3116进行I2C的通信,获得CY8CMBR3116的相应寄存器内容。
但现在不知道如何如何编程实现,求大神具体的编程案例来实现读取寄存器内容。

网友A:
当成一个普通外设就可以。先把按键调试好,然后生成一个寄存器的配置文件,把对应值写入EEPROM就可以了。

网友B:
cy3116不能做这么多按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成一个普通外设就可以。先把按键调试好,然后生成一个寄存器的配置文件,把对应值写入EEPROM就可以了。 ...

生成寄存器的配置文件?具体是怎么生成?麻烦多讲一点,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cy3116不能做这么多按键吧

我打算排成矩阵键盘,然后现在卡在了读取寄存器内容来判断是哪个按键上,求知道啊,谢谢!

楼主:
求各位大神指导啊,要做项目,时间紧迫

网友C:
这个芯片不好买吧

网友D(2014-11-07):
我们是深圳地区一级代理商,且公司有Fae和原厂的支持,具体事宜可以联络我们Q:274172523

网友E:
CY的芯片真是无处不可以应用啊!

网友F:
这个好像有点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