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项目需要,大家能否推荐几个光环境传感器啊,以前没用过

楼主(2014-09-25):
在网上找了几个,包括光宝的,和avago的APDS-9901等,不知哪种好用?谢谢

网友A:
光敏电阻不行吗?

网友A:
如果不行
下面自己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敏电阻不行吗?

线性度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行
下面自己选

好的,谢谢

网友B:
你做什么  光功率计吗

网友C:
如果是测量环境光,可以看看流明结果输出的比如BH1750 直接IIC流明数值输出,也有类似模拟输出的,具体LZ查一下

网友D:
楼主找到了吗?

网友E:
业内自然光传感器做得好的应该是 Intersil 和 Rohm 的了,俺在这方面有些经验,楼主有什么联系方式,咱们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E:
把俺的QQ留下吧,楼主有兴趣可以加我379090454.

网友F:
关键是看楼主用来做什么产品, 精度和成本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