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F16KM204单片机RB4口输出

楼主(2014-09-25):
#include<p24F16KM204.H>

void main()
{TRISB=0;
//AD1PCFG=0xfffF;
while(1)
{
PORTB=0X0000;
Nop();
PORTB=0XFFFF;
Nop();
}
}
程序如上,为什么只有RB4口始终为低电平,不是方波啊?
求各位大神帮忙解答。非常感谢!!!!!

楼主:
单片机都换过还是一个问题

网友A:
看看芯片手册,看看RB4是否复用

网友B:
配置位设置了吗?检查一下铺助振荡器配置位!

网友C:
好像看到过这个问题,记得需要外部上拉吧!

网友D(2015-04-07):
RA4默认是模拟口的

网友E:
上面都说很清楚了。
主要检查配置位、是否是模拟引脚(模拟引脚复用的默认是模拟)、还有是否其他外设复用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