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oot **居中显示

楼主(2014-09-25):
如题,uboot中的logo如何居中显示?
使用的是Android4.4系统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

网友A:
这里你u-boot中**是否可以显示了已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你u-boot中**是否可以显示了已经?

已经可以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你u-boot中**是否可以显示了已经?

但是显示不全。
我的屏分辨率1440x900,**大小600x400,就是默认的freescale的**。换作1440x900的**也显示不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大小应该是只能为600x400这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大小应该是只能为600x400这么大的。

不是很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大小应该是只能为600x400这么大的。

Rita你好,可能我的描述让你误解了!

我刚说的显示不全,是指:600x400的**在1440x900的屏上,都不能完整的看到,只能看到一部分,就是说显示的时候被拉大了,导致只能看到一半的样子。而不是说600x400的**全部都能在左上角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在我们的BSP中,u-boot中有分辨率的大小,这个值是固定的。如果在u-boot启动时需要显示更大的,如1440x900大小的图片,一般来说是可以的,那我们现有的代码就用不上了,你需要修改IPU显示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在我们的BSP中,u-boot中有分辨率的大小,这个值是固定的。如果在u-boot启动时需要显示更大的 ...

这样的吗?那要怎么修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显示不全。
我的屏分辨率1440x900,**大小600x400,就是默认的freescale的**。换作1440x900的LOG ...

楼主你好,之前给你的回复,我是有些误解你的意思了。你这里应该是**的参数没有填写正确吧,建议你再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之前给你的回复,我是有些误解你的意思了。你这里应该是**的参数没有填写正确吧,建议你再检 ...

Rita你好,我屏的参数如下:
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lvds = {
         "LDB", 60, 1440, 900, 18501,
         220, 40,
         21, 7,
         60, 10,
         FB_SYNC_EXT,
         FB_VMODE_NONINTERLACED,
         0,
};

而你说的**的参数是指哪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ta你好,我屏的参数如下:
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lvds = {
         "LDB", 60, 1440, 900, 18501,

你这里是屏的参数。如果你屏是可以正常显示的话,**显示有问题,就是说明** 图片的参数没有设置对。在u-boot中。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是否已解决,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

网友B(2015-11-03):
楼主你的uboot怎么显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uboot怎么显示**的?

有个**的patch,自己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