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goodix触摸屏出现问题,i2c不行,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9-25):
请教请教, goodix触摸屏出现问题,i2c不行,请问是什么原因?
<<-GTP-INFO->> GTP driver install.
<<-GTP-INFO->> GTP Driver Version:V1.2<2012/10/25>
<<-GTP-INFO->> GTP Driver build@15:12:30,Sep 22 2014
<<-GTP-INFO->> GTP I2C Address:0x5d
ehci_fsl_bus_suspend begins, Host 1
ehci_fsl_bus_suspend ends, Host 1
<<-GTP-DEBUG->> [106]I2C retry timeout, reset chip.
<<-GTP-ERROR->> GTP i2c test failed time 1.
<<-GTP-ERROR->> I2C communication ERROR!
<<-GTP-DEBUG->> [658]len1=186,len2=0,len3=0,send_len:186
<<-GTP-DEBUG->> [675]SENSOR ID:0
<<-GTP-ERROR->> Send config error.
<<-GTP-DEBUG->> [737]X_MAX = 800,Y_MAX = 1280,TRIGGER = 0x01
input: Goodix Capacitive TouchScreen as /devices/virtual/input/input1
<<-GTP-DEBUG->> [879]INT trigger type:1
<<-GTP-INFO->> GTP works in interrupt mode.
<<-GTP-DEBUG->> [106]I2C retry timeout, reset chip.
<<-GTP-ERROR->> GTP read version failed
<<-GTP-ERROR->> Read version failed.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什么平台?

楼主:
是把MX6Q_SABRESD的板子改变了,触摸屏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把MX6Q_SABRESD的板子改变了,触摸屏变了

意思是说你换了个触摸屏,对吧?如果不是原来BSP中支持的,你需要先移植该屏的驱动。

网友A:
你是通过什么接口连接的?

楼主:
clk, data接I2C3,   touch_RST接GPIO_18,  touch_INT接GPIO_19

楼主:
触摸屏的驱动已移植,I2C移植不行

楼主:
I2C不行,显示不能读写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这个问题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创建一个技术服务请求,链接为:https://bbs.21ic.com/icview-684518-1-1.html,你点击申请SR按钮就OK。

楼主:
你好,我的问题解决了,是I2C设置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问题解决了,是I2C设置有问题

非常高兴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啊,麻烦您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网友B(2014-10-27):
哥,我也出现你这个问题了,想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我也出现你这个问题了,想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

你好,楼主是I2C设置有问题,建议你查看一下你I2C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是I2C设置有问题,建议你查看一下你I2C的设置是否正确。

好的,谢谢你,是配置文件中的I2C3的dat脚没指定,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你,是配置文件中的I2C3的dat脚没指定,谢谢你

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