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4-09-25):
谁给推荐一个多路信号发生器:
1 usb接口
2 大于20个独立通道
3 -10V-----+10V
4 频率到10MHz

网友A:
20个通道不好找的话,若每个通道独立工作,也许可考虑USB上连上多个少量通道的信号发生器。

网友B:
没见过这么多通道且转换速率这么高的信号发生器,淘宝了下,找到了个4通道的,不过速率差好多。
可以用5个构造成20通道。需要5个USB,得用集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