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三极管电流控制电路

楼主:
如下图:8050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的。如果单片机的io口有个200K的上拉,基极的电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LED能亮吗?

楼主(2014-09-25):
引用 网友A:

200K可能比较临界。那如果是20M呢

网友B:
实际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C:
1、三极管基级最好串个电阻吧;
2、没必要使用上拉,NPN三极管最好BE间最好加个下拉电阻;
   实际上MCU内部一般带弱上拉;
3、如果负载的LED电压比较低,比如2V左右;
   LED电源用3.3V是可以的,反之最好用5V;
   如果是低电压的LED,LED可以直接接单片机的IO,再串个电阻到电源;
   一个电阻+1个LED就够了,即简单,又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三极管基级最好串个电阻吧;
2、没必要使用上拉,NPN三极管最好BE间最好加个下拉电阻;
   实际上MCU内 ...

1:恩,这个忽略了
2:这个图我画的有点不正确,应该是IO口在200k的上拉之后,本意这个200K就是单片机的上拉,不是外加的上拉。我要问的就是这个电阻如果换成20M的,它产生的电流就算经过100倍放大,也只有25uA能使LED点亮吗?
3:led电压差不多1.8v左右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恩,这个忽略了
2:这个图我画的有点不正确,应该是IO口在200k的上拉之后,本意这个200K就是单片机的上 ...

:loveliness:
顺便透入下,我做了10年左右的LED测试仪器,测试设备,还有晶圆相关测试设备;
普通的LED:
红灯:如你所说,1.8V左右,高点的2V多;
绿、蓝、白光LED:电压高点;

具体参数要看LED本身的:伏安特性曲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恩,这个忽略了
2:这个图我画的有点不正确,应该是IO口在200k的上拉之后,本意这个200K就是单片机的上 ...

25uA能不能亮,大部分LED都能亮,不过是微亮;
高亮的话,不太好找;

网友C:
这是我用的,STM32控制LED指示灯电路;
LED用的是0805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uA能不能亮,大部分LED都能亮,不过是微亮;
高亮的话,不太好找;

模电的很多都似是而非,没有深入了解。现在有点了解了。
比如这个NPN三极管。是高电平导通,但是是电流控制型的即基极电流越大,集电极电流就越大。还有这个基极串联电阻来限流,并联电阻来抗干扰。
二极管电压跟颜色有关系这个以前还真没注意过,还有25uA都能亮难怪看其他有的电路电阻用的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用的,STM32控制LED指示灯电路;
LED用的是0805封装的:

恩。就是类似你的电路,电阻用4.7k,那电流=(3.3v-2v)/4.7k=270uA.
1mA都不到也能挺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就是类似你的电路,电阻用4.7k,那电流=(3.3v-2v)/4.7k=270uA.
1mA都不到也能挺亮的 ...

:loveliness:
恩是的,我有时焊10K,可以省点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1:恩,这个忽略了
2:这个图我画的有点不正确,应该是IO口在200k的上拉之后,本意这个200K就是单片机的上 ...

2:内部上拉电阻应该是可以配置的;仅当端口配置为输入时VCC才会通过上拉电阻去驱动LED,但是基极电流相当小,LED可能不亮。驱动LED端口都配置为输出,三极管的基极电流由端口电平确定,跟上拉电阻的关系不大,建议把这个上拉电阻去掉,以防上电的时候LED会闪那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内部上拉电阻应该是可以配置的;仅当端口配置为输入时VCC才会通过上拉电阻去驱动LED,但是基极电流相当 ...

上啦电阻是可以配置的。主要考虑是还未上程序时,这些io口的电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