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时钟

楼主(2014-09-25):
大家好!最近在捣鼓MSP430FR5723的硬件SP1口与CF2123实时时钟芯片,做一个实时时钟,现在问题是读不出时间,不知道在哪出来问题。
SP1主要通信如下:unsigned char SPITransfer(unsigned char aout)
{
    unsigned char data1;
    while (!(UCB0IFG&UCTXIFG));
    UCB0TXBUF=aout;
    while (!(UCB0IFG&UCRXIFG));
    data1= UCB0RXBUF;
    return(data1);
}
unsigned char RTCReadReg(unsigned char aReg)
{
    unsigned char result;
    P2OUT |=  BIT4;                           //ce=1;
    SPITransfer(aReg|0x90);                  //读数据指令
    result=SPITransfer(0xff);               //度一字节返回数据
    P2OUT &=  ~BIT4;                       //ce=0;
    return(result);
}
void RTCWriteReg(unsigned char aReg,unsigned char aValue)
{
    P2OUT |=  BIT4;              //ce=1;
    SPITransfer(aReg|0x10);     //写指令
    SPITransfer(aValue);
    P2OUT &=  ~BIT4;            //ce=0;
}

时钟配置:
void RTCConfigure()
{
    RTCWriteReg(0x00,0x00);
    RTCWriteReg(0x01,0x00);

    RTCWriteReg(0x02,0x04);
    RTCWriteReg(0x04,0x02);
    RTCWriteReg(0x03,0x03);

    RTCWriteReg(0x07,0x01);
    RTCWriteReg(0x05,0x01);
    RTCWriteReg(0x08,0x00);
   // RTCWriteReg(0x00,0x00);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sys_clock();
  GPIO_Init();
  SPI_Init();
  RTCConfigure();

//__enable_interrupt() ;
  while(1)
  {
    sec=RTCReadReg(0x02);
    min=RTCReadReg(0x03);
    hou=RTCReadReg(0x04);
    day=RTCReadReg(0x05);
    mon=RTCReadReg(0x07);
    year=RTCReadReg(0x08);

   }

楼主:
PCF2123时钟芯片

网友A:
好像重复贴

网友B:
你可以先用示波器量一下SCLK信号电平,再有就是看看芯片初始化了没有。最后就要看你的SPI时序了。

网友C:
我想问LZ一个问题啊,这款MSP430自带实时时钟,为什么还要外接实时时钟芯片呢。

网友D: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LZ一个问题啊,这款MSP430自带实时时钟,为什么还要外接实时时钟芯片呢。 ...

MSP430自带时钟,准确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用示波器量一下SCLK信号电平,再有就是看看芯片初始化了没有。最后就要看你的SPI时序了。 ...

用的MSP430硬件SPI口,4种时钟极性与采样都试过

网友E:
需要增加什么进行调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MSP430硬件SPI口,4种时钟极性与采样都试过

和这个关系不大。还是要看时钟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MSP430自带时钟,准确度不够。

时钟的准确度与振荡器的准确度是相关的,与芯片本身关系反而不大。为MSP430弄一个外接的高准确度32768HZ振荡器是能达到高精度的。而且MSP430内置时钟是可以调节偏移的,经过校准后准确度非常高。

网友C:
另外建议CE=1后进行一下延时再进行SPI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