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放大电路失真延迟

楼主(2014-09-25):
输入: 0 - 10V, 1 - 10KHz ; 输出:0 - 100V(10倍放大)
用C3模拟负载,请教大侠遇到的几个问题怎么解决!(U1是NPN管,U2是PNP管,对管)

1. 只能放大8倍左右,达不到10倍。
2. 输出延迟太大,延迟0.8ms左右。且输入频率增大至1K时,输出幅值明显变小(频率增大,增益减小)。
3. 第一个输出电压的波谷总比后面的要低一些。
4. 输出电压蓝框位置波形失真,输出对管的射级电流失真。
5. M点到输入端的反馈好像没什么作用(有没有差别不大),反馈回路该怎么走?

网友A:
自个造车不行滴

楼主:
自学的,一直摸不到门道,请大侠指教

网友A(点评):
先找个成熟电路参考

楼主:
看了铃木的书,再参考别人电路加了反馈,照猫画虎。 很想找个类似的电路学学,没找到……

网友B:
你是用运放的同相输入放大电路改的吧?得把原来的运放输出到反相输入的反馈电阻去掉。。或者你计算下现在的两路负反馈的情况下放大倍数是多少。

延迟是很正常的,因为你用了电容做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铃木的书,再参考别人电路加了反馈,照猫画虎。 很想找个类似的电路学学,没找到…… ...

问题就出在“看了铃木的书“上

楼主:
运放反馈电阻R22去掉了。输出高压抬升了一点,低压变化不大。蓝框位置的失真还是有。
去掉负载电容C3后,仿真波形延迟很小。但实际使用的时候有个大的容性负载,高频(>1KHz)延迟怎么解决呢?

网友C:
应要求,转移了版块。
放大倍数,可能是电路反馈的参数的问题。
时间延迟不会是这么大,应该是电路的移相作用引起的

楼主:
铃木的感觉不是很实用。还看了康华光的模电,好多没看懂……

网友B:
并非铃木的书有问题,而是你掌握的知识还不够,光看他的书是远远不够滴···

想要驱动容性负载,要加补偿。。一会儿给你翻点资料。。。

突然有了个疑问,楼主要驱动压电陶瓷变压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要求,转移了版块。
放大倍数,可能是电路反馈的参数的问题。
时间延迟不会是这么大,应该是电路的移相作 ...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非铃木的书有问题,而是你掌握的知识还不够,光看他的书是远远不够滴···

想要驱动容性负载,要加补偿 ...

边学、边练、边问……
要驱动压电陶瓷转台,0 - 100V
补偿是怎么个电路?有**说压电陶瓷需要放电回路,在电压降低的时候快速放电,是这个补偿么?
有资料太好啦,手头上的资料都只讲一点点,上面的电路就是拼凑的

网友D:
去看看 示波器的探头的结构

网友B:
压电陶瓷转台,哦,是那种超声波电机??

APEX 有专用的芯片PA85,你可以看下。
如果自己做,比较推荐开始看美信的** AN5597:Simulation Shows How Real Op Amps Can Drive Capacitive
Load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看看 示波器的探头的结构

谢谢提示, 找了个泰克示波器探头输入阻抗/电容的分析**, 先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电陶瓷转台,哦,是那种超声波电机??

APEX 有专用的芯片PA85,你可以看下。
是压电陶瓷微位移平台。
PA85是个好选择,就是有点贵。用三极管可以让自己对电路基础了解的更多些。
你推荐的两篇**在看, 很有帮助,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