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

楼主(2014-09-25):
升压型DC-DC开关电源,一般可以通过外部电阻设置开关频率,请问开关频率的大小会影响电源输出的哪些参数?

网友A:
开关频率和输出参数没有关系。
开关频率只会影响电路的设计参数。

网友B:
频率一般不会影响输出的什么参数 会影响你滤波器的设计

楼主:
意思是会影响后端的电容和电感的值吗?还请指点

楼主:
还是不大明白开关频率主要会影响什么参数?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会影响后端的电容和电感的值吗?还请指点

如果电感量不变,频率会影响电感的伏秒数,进而影响r值,进而影响峰值电流,若想保持r值不变,就需要同时改变电感量,增加频率还会增加MOS开关损耗

网友D:
学习了,把频率升高,整个电源的体积会减小的,这是好处,但随之带来的开关损耗及高频噪声输出也是很头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