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电感或变压器的功率稳压电源可靠吗?

楼主(2014-09-25):
电路图如下

最近在学习开关电源,想着开关电源都用电感来传递能量何不试一下直接上电容会怎样。
于是想出了这个电路
当给电容充电充到需要的5V电压时就马上关闭开关,当电容电压下降了,又马上打开开关。
这样就可以提供稳定的5V电压了。不过总感觉这电路有点不靠谱,总觉得很危险。
恳请高人指点。

网友A:
电感是储能的元件,当开关接通的时候,电压差全部的电感上,电能浪费很少;
你这个电路,开关接通的时候,电能多数消耗在开关和电阻上了,效率非常低。

网友A:
你测一下100V的电流,它和5V的电流差不多(其实是比5V电流还大一些)

楼主:
果然是这样。。。。-。-没想到这是一个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B:
原来是个线性的。

楼主:
我想到另一个方案,用一开关管A给一个较小的电容充电A,管A关关闭后,打开管B使电容A与一个电容较大的电容B并联,就可以把电荷从A拉到B上,使得B的电压比电源电压小。提高开关频率即可提高输出电压。不过我仿真了一下,发现开关A导通的时候,给电容A充电的爆发电流足以在A管上产生跟线性稳压器相当甚至更大的功耗。看来开关电源还是得用电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到另一个方案,用一开关管A给一个较小的电容充电A,管A关关闭后,打开管B使电容A与一个电容较大的电容B ...

此方案可行。电路达到稳态后电容B的充电电流就没有那么大了。
当然,这种电路效率仍然比有电感的开关电源低,很少用于稍大功率的开关电源,但很小功率的开关电源是可以使用这种方法的。典型的从正5V得到正负10V的232芯片就是没有电感的开关电源。这类开关电源往往被称为电荷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