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L16内部FLASH可以当做EEPROM来存储数据吗?

楼主(2014-09-25):
MKL16内部FLASH可以当做EEPROM来存储数据吗?可以的话上个读、写例程参考参考哦!万分感谢啊!

网友A:
Flash不都可以这么做吗?
以前见过苏大KL25的例程里有Flash读写的例程。

网友B:
楼主你好
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KL26_SC例程包中没有Flash操作的例程。
我们的代理商ZLG提供的FRDM-K25Z_demo例程包里有相关例程,建议你参考那个例程并结合KL16参考手册稍作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KL26_SC例程包中没有Flash操作的例程。
我们的代理商ZLG提供的FRDM-K25Z_demo ...

请问 KL16内部的RTC可以使用内部时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KL16内部的RTC可以使用内部时钟吗?

从参考手册KL16P80M48SF4RM的“Figure 5-1. Clocking diagram”看出内部1KHz LPO可以选择为RTC时钟源。
但此时RTC时间会因此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参考手册KL16P80M48SF4RM的“Figure 5-1. Clocking diagram”看出内部1KHz LPO可以选择为RTC时钟源。
...

请问我这段程序哪里有问题呢?怎么进不了RTC中断?
void RTC_Init(void)
{
  SIM_SCGC6 |= SIM_SCGC6_RTC_MASK;  //enable the clock to SRTC module register space
  SIM_SOPT1 = SIM_SOPT1_OSC32KSEL(0); // RTC clock in
                                      //00 System oscillator (OSC32KCLK)
                                      // 01 Reserved
                                      //10 RTC_CLKIN
                                      //11 LPO 1kHz
   enable_irq(RTCA_irq_no);
   enable_irq(RTCS_irq_no);
  //Configure the TSR and TAR
  RTC_TSR =  0; //RTC Time Seconds Register
  RTC_CR |= RTC_CR_OSCE_MASK|RTC_CR_SC16P_MASK;
  RTC_TAR = RTC_TSR + ALARM_TIME;   //RTC Time Alarm Register
  RTC_IER |= RTC_IER_TSIE_MASK | RTC_IER_TAIE_MASK;
  RTC_SR  |= RTC_SR_TCE_MASK;       //Enable RTC_SR_TCE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我这段程序哪里有问题呢?怎么进不了RTC中断?
void RTC_Init(void)
{

用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KL26_SC例程包中driver试过没?
路径例如:
E:\FRDM-KL26Z_SC\FRDM-KL26Z_SC_Rev_1.0\klxx-sc-baremetal\src\drivers\rt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参考手册KL16P80M48SF4RM的“Figure 5-1. Clocking diagram”看出内部1KHz LPO可以选择为RTC时钟源。
...

选择1kHZ作为RTC时钟源的话计时就不是秒了啊,如何配置选择内部32KHZ时钟源呢?!急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择1kHZ作为RTC时钟源的话计时就不是秒了啊,如何配置选择内部32KHZ时钟源呢?!急救啊! ...

的确是会有这问题,所以5楼时又提到时间会变。
如果你不介意外部接线,可以尝试此种方法:
(转帖)FRDM-KL25Z平台RTC模块应用举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会有这问题,所以5楼时又提到时间会变。
如果你不介意外部接线,可以尝试此种方法:
(转帖)FRDM-KL ...

您太给力了!在飞思卡尔这款MCU上您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发自肺腑的感谢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太给力了!在飞思卡尔这款MCU上您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发自肺腑的感谢哈! ...

叫我Robin即可,不用太客气啦:D
下次再遇到其他问题,欢迎在飞思卡尔MCU论坛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我Robin即可,不用太客气啦
下次再遇到其他问题,欢迎在飞思卡尔MCU论坛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

Robin哥,你跟李彦宏同名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Robin哥,你跟李彦宏同名哈

这个月是FSL_TICS_ZJJ负责21ic论坛飞思卡尔MCU版块,她也非常热心的。
有问题你就发帖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