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s3c2416 yaffs2 rootfs烧录,烧录启动不了,新手第一次接触

楼主(2014-09-25):
手头有个华清远见的FS 2416开发板,现在需要一个可读写的文件系统,而自带的是rootfs.cramfs只读不可写,用mkyaffs2image 工具将自带的rootfs包制作成yaffs2文件,按照帮助文档一步步走下来,烧完启动出现错误了,求解答啊

楼主:
操作顺序为烧写u-boot->zImage->rootfs->设置启动参数具体操作参考图片

楼主:
在烧写rootfs时我将tftp c0008000 rootfs.cramfs 改成tftp c0008000 rootfs.yaffs2,下载成功了可是启动的时候失败了

楼主:
来个人啊

楼主:
yaffs: dev is 32505859 name is "mtdblock3" rw
yaffs: passed flags ""
VFS: Mounted root (yaffs2 filesystem) on device 31:3.
Freeing init memory: 252K
Failed to execute /linuxrc.  Attempting default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See Linux Documentation/init.txt for guidance.
[<c0057f88>] (unwind_backtrace+0x0/0xec) from [<c039794c>] (panic+0x4c/0x180)
[<c039794c>] (panic+0x4c/0x180) from [<c0047590>] (init_post+0x108/0x138)
[<c0047590>] (init_post+0x108/0x138) from [<c000840c>] (kernel_init+0x100/0x13c)

[<c000840c>] (kernel_init+0x100/0x13c) from [<c0053ebc>] (kernel_thread_exit+0x0
/0x8)
错误

网友A:
yaffs需要superblock,不像cramfs和squashfs那样只是单纯的映像,不能像写入cramfs那样写。

你可以用以下几种办法:
(1) 先烧cramfs,再mount yaffs,最后把文件系统解压到yaffs区,最后修改启动参数
(2) 使用initramfs启动,然后直接把文件系统解压到yaffs分区
(3) 像友善之臂那样,直接把yaffs映像写入flash,貌似内存和文件系统的大小相比要小一些,有些困难,不过网上有高人贴出了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