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带宽与幅度

楼主(2014-09-25):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乘以1.5倍,即150M为好。

谢谢大家!

嗯,好的,谢谢。

网友B:
示波器带宽为被测信号最高频率的5倍,此时误差不超过2%

网友C:
1倍2倍10倍都有说儿

网友D:
入门配置:正弦信号要求3倍以上,脉冲信号要求5倍以上,低了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