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can1和can2的关系

楼主(2014-09-25):
我现在用的STM32F205ZE芯片,用到了2个CAN,两个问题。
1、设置了过滤器,我把CAN2的L和H线拔掉,不影响通信。但是如果把CAN1的线拔掉,则CAN2也只能发不能收了。
2、没有设置过滤器,CAN1和CAN2启用,只接CAN1的线,正常。但只接CAN2的线,则不能正常接收。CAN1和CAN2的线都接上,正常。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问题1,CAN2的线再重新插拔一次又OK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这么奇怪;
用STM32的CUBE软件生成初始化代码测试下;

网友B:
估计是软件初始化里的问题。我测试,没有 CAN1 连接 CAN2 也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软件初始化里的问题。我测试,没有 CAN1 连接 CAN2 也能正常工作。

问题2中,我是先接了CAN1和CAN2的线,然后拔除CAN1的线,只留下CAN2,这时CAN2不能正常接收。如果一开始就只接CAN2的线,CAN2是能正常接收的。

2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原因,经过调试,原因找到了。有个帖子,问CAN1和CAN2的主从关系,原因就是那个。CAN1->FA1R复位时,将CAN2的过滤器全部复位了,导致CAN2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
怎么结贴给分?

网友C(2014-10-29):
请问楼主 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楼主:
在CAN1的错误处理中断中,再初始化一次CAN2的过滤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