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inetis L TPM捕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9-26):
楼主你好
从KL26参考手册KL26P121M48SF4RM的“Figure 31-1. TPM block diagram”框图来看,同一个TPM模块的捕获部分是独立运行的。
所以不同channel可以同时进行捕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从KL26参考手册KL26P121M48SF4RM的“Figure 31-1. TPM block diagram”框图来看,同一个TPM模块的 ...

有没有多通道捕获的案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多通道捕获的案例啊?

如果你有单通道捕获的例程,那么增加几个channel通道配置即可。
当然由于一个TPM模块只有一个中断向量地址,所以同一个TPM模块多个Channel的捕获中断会进入同一个中断服务函数。这就需要用户程序去判断各通道标志位来确定此次捕获是由哪个channel触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单通道捕获的例程,那么增加几个channel通道配置即可。
当然由于一个TPM模块只有一个中断向量地 ...

恩,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