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AtmelStudio6.2跑mega16例程(21)

楼主(2014-09-25):
这个例程是控制伺服电动机角度控制的。通过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来加减一个变量来实现。

以下是程序

/*
* GccApplication3.c
*
* Created: 2014-9-25 19:12:03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1  0//PORTB.0
#define c2  1//PORTB.1
#define c3  2//PORTB.2
#define c4  3//PORTB.3
u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共阳极LED  0~F的段码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
uchar a=62;
uchar i,i_temp1,i_temp2,i_temp3;
void delayms(void)       //LED数码管切换时间函数
{
        uint j;
        for(j=0;j<100;j++);
}
//interrupt[EXT_INT0] void int0_isr(void)
ISR(INT0_vect)
{
        a=a+1;
        i=i+3;
        if(a>=160)
        {
                a=160;
                i=180;
        }
}
//interrupt[EXT_INT1] void int1_isr(void)
ISR(INT1_vect)
{
        if(a<=32)
        {
                a=32;
                i=0;
        }
        else
        {
                a=a-1;
                i=i-3;
        }
}
void display(void)
{
        i_temp1=i/100;
        i_temp2=(i-i_temp1*100)/10;
        i_temp3=(i-i_temp1*100)%10;
        //c2=1;
        PORTB |= c2;
        PORTC=tab[i_temp1];
        delayms();
        //c2=0;
        PORTB &= ~c2;
        //c3=1;
        PORTB |= c3;
        PORTC=tab[i_temp2];
        delayms();
        //c3=0;
        PORTB &= ~c3;
        //c4=1;
        PORTB |=c4;
        PORTC=tab[i_temp3];
        delayms();
        //c4=0;
        PORTB &= ~c4;
        //c1=0;
        PORTB &= ~c1;
}

int main(void)
{

        DDRB=0xFF;
        PORTB=0xFF;
        DDRC=0xFF;
        PORTC=0xFF;
        DDRD=0xF3;
        PORTD=0xFF;
        TCCR1A=0x83;                                //10位快速PWM,比较匹配时清零OC1A(输出低电平),64分频
        TCCR1B=0x03;
        MCUCR=0x0A;                                //定义INT0和INT1为下降沿时产生中断
        GICR=0xC0;                                //允许INT0和INT1产生中断
        //#asm("sei")                              //开启总中断
        sei();
        while(1)
        {
                OCR1AH=0;
                OCR1AL=a;
                disp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