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n结的问题,想不明白

楼主(2014-09-25):
想问下,pn结中,由于浓度差,p区的空穴向n区移动是什么意思,分数少 ,见谅,空穴不是虚构的吗

网友A:
夫妻子女同居一室为家,子女走了,留下的是空巢老人。
正负电荷平衡的地方,电子走了,留下的是。。。

网友B:
这事一条普遍的自然规律——太多太挤了就要往少而疏的地方转移,物理称其为扩散
空穴不是虚构,是指微观物质分子层面中的一种不平衡结构

一般人大概理解记住结论就行了,以后还不知道用不用得上呢

网友B:
2,4楼稍微有些偏差,“空穴”是指一种分子键的电子缺失,不一定是“电子走了,留下正离子”,例:一块P型材料并不带正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4楼稍微有些偏差,“空穴”是指一种分子键的电子缺失,不一定是“电子走了,留下正离子”,例:一块P型材 ...

不矛盾,宏观看,P型材料是电中性的,但微观看,确有局部“妻离子散”形成的空巢;

网友B:
@7等各L,既知电中性,必为“电荷不多也不少”
空穴的存在是材料原子的固有“缺陷”,而不是电子移动的结果
空穴,是指“因材料个别元素原子外层电子较稳定结构数3缺1,形成一个可以容纳外来电子的空位”

由充电电容电性的惯性思维,简单照搬理解了
电容、电池等是因电子的转移形成“电的负极”性,它必有另一对应正极
P材料可以只有空穴,因为它不需要电子转移

网友C:
是因为p区和n区的掺杂杂质不同,导致n区的电子共价键很不稳定,浓度高于p区,就去填补了p区的空穴。
本质都是电子在移动,空穴是不会移动的。
空穴移动是一种表象。

网友:
我们是使用三极管 又不是设计三极管 知道哪是重点就行了 叫那个针干什么

网友B:
给你推荐一位老师,据说可以**“清华留下的世纪之米”,可惜久未现身,也不知他马甲是啥,只留下一个雅号“2把刀菜教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给你推荐一位老师,据说可以**“清华留下的世纪之米”,可惜久未现身,也不知他马甲是啥,只留下一个雅号 ...

老6识别马甲能力显著提高。
看了cjj两个帖子我就知道,菜刀又回来了,然后不停地文3U问题。。。

主要是阶*级*斗*争的复杂环境,迫使提高了革*命*警惕性

网友E:
首先要认识到一点就是晶体  晶体跟一般的不大一眼 他不稳定  掺入受主或施主元素后  原本的晶体共价键会相当不稳定  这就意味着容易失去或得到电子   也就是自由电子与空穴的动态更新过程   虽然是动态的   但是也形成了自由电子流动   实际上空穴也是移动的    因为你想 自由电子移动的反方向是电流  自由电子更新过程中   空穴的匹配肯定对应出现   空穴你说虚构的也好  实在的也好  但是它是本质的东西  的的确确存在  不存在虚构

网友B:
老c,我从不知道“硅二极管正向压降分布在0.6V~0.8V”如此之窄的范围,你是听谁说的
在对数横坐标下的二极管VI特性显示,它是一条近似直线:如果能防止烧毁的话,直线一直延续到1V,2V,10V,100V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或者同种型号的几只硅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也不一样大,为什么?
听说老L是21IC高手,特地赶来拜师学艺,希望 ...

都说0.7,那是粗略的
电压不一样,因为世界就没有完全一样的事物
你来拜师,不知都想学些什么或打算做什么。俺倒是喜欢像你这样孜孜不倦的小孩子们

网友G:
总有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楼主你怎么能想明白呢?

网友H(2016-12-06):
空穴可以直接理解为共价键上流失一个电子,最后在共价键上留下空位,这个空位就是空穴。而空穴移动,因为空穴被认为带正电的粒子,不能移动,而PN结P区的电子会逆电场方向依次填补空穴,等效于空穴沿电场方向移动。百科上讲空穴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对大量电子运动的一种等效,空穴的流动其实就是大量电子运动的等效的反运动,这从空穴的定义和特性就知道。我觉得也对,空穴失去电子产生,都是依托电子而存在的定义所以它的运动,特性也会与电子有关。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夫妻子女同居一室为家,子女走了,留下的是空巢老人。
正负电荷平衡的地方,电子走了,留下的是。。。 ...

空逼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总有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楼主你怎么能想明白呢?

说的对极了!知识贫乏,不会答复就算了,歪曲就更不应该了!
硅二极管正向压降分布在0.4V~0.9V如此之宽的范围,指的是用数字万用表PN结档,红表笔接二极管正极,黑表笔接负极,在测试电流1mA条件下表盘显示的正向压降数值。

常见数字万用表PN结档测试二极管时,所用电流都是1mA。
数字万用表PN结档测试国产 2CZ系列硅整流管,显示值0.4V左右,测试进口1N4148,显示值0.8V左右,甚至高达0.9V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总有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楼主你怎么能想明白呢?

用严格的波动力学分析,让楼主看E-k图,就不晕了?告诉你有钟粒子质量m是负的,不更晕?

网友J:
760B数字万用表

网友J:
DT890数字万用表

网友J:
VC890数字万用表

网友J:
优立德UT56数字万用表

网友D:
教授现在开始使用数字表了,估计是想等表便宜到2-30块钱一个再出手的。

网友K:
老c,我从不知道“硅二极管正向压降分布在0

网友J:
大凡人都是从不知道到知道。

常见数字万用表PN结档测试二极管时,所用电流都是1mA。

数字万用表PN结档测试国产 2CZ系列硅整流管,如2CZ11B,显示值0.4V左右。

测试进口1N4148,显示值0.8V左右,甚至高达0.9V

网友J:
2CZ系列整流管及1N4148都是硅管。

据此看出,硅二极管正向压降分布在0.4V~0.9V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