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D触发器的按键消抖问题

楼主(2014-09-25):
一个简单的开关,因为本来就没有用单片机,所以不想增加成本,考虑用硬件消抖。用了个搜到的电路(图片附件)。

原理就是用前端做个单稳态电路、后端做个双稳态电路,按下并松开一次按键实现输出状态翻转一次。

现在有个问题:按下去马上松开按键,很正常;但假如按下去的时间比较长,超过单稳态电路中,电容积分复位第一个D触发器的时间,在松开时又会翻转一次,而且很稳定的每次都出现,不像抖动引起的。

示波器测了下看不出什么毛刺(也有可能示波器比较渣没测出来。。),multisim简单仿真下,也不会在按键松开的那一下导致输出翻转。

有谁用过或者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么?~~~

问题的简单示意,Q1和R1指第一个D触发器的输出和复位。
短按很正常,Q1输出一个脉冲,让第二个触发器翻转一次;长按的话在松开的时候Q1又会出来一个脉冲,让第二个触发器翻转两次。

网友A:
元件值选取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值选取不合理。

具体呢?
C1和R1试过更大的值,比如100K+0.1uF,貌似也一样。
R2似乎只影响单稳态脉冲时长,就没考虑。

网友B:
C1小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值选取不合理。

刚换了1uF+2k,时间常数还是基本不变,还是不行。

意思是R1和C1都要更大点,时间常数大点,滤掉更长的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小一点试试

小点?从理论来说是为什么?这样不是能滤掉的抖动更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小一点试试

选C1=0.1uF,R1=2ko,作用应该和R1不变C1减小一个量级差不多吧。
结果一样。

网友B:
试试,理论不行的  ,实体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理论不行的  ,实体可行。

如上面的回复。试过类似的,没用呀。

前面加个施密特触发器能有用么。。。

想不通啊想不通。

楼主:
今天买的施密特触发器CD40106到了,在CK1前面加了两级施密特反相器,问题已解决。

网上确实也有说用施密特触发器+D触发器来搭的,这也算验证了,能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IC1A 以及 R2、C2起的是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IC1A 以及 R2、C2起的是什么作用?

首先说明,这个是用的网上的图片。

IC1A和R2、C2组成一个单稳态触发器,CK出现一个上升沿时,Q输出为高电平并通过R2给C2充电,充到阈值时复位D触发器使Q输出变低,也就是只保持一段时间的高电平。

从结果来看,CK上升沿->Q输出脉冲,脉冲高电平持续时间由R2/C2确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先说明,这个是用的网上的图片。

IC1A和R2、C2组成一个单稳态触发器,CK出现一个上升沿时,Q输出为高 ...

现在感觉只用施密特触发器和后面的那个就行,貌似可以不用IC1A了。因为看起来施密特触发器已经实现消抖了。

网友A:
仔细想了下,迷糊了。。。
4013,上升沿触发,IC1B只有上升沿到来才会翻转。
IC1A是触发后延迟一段时间,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也就是产生一个下降沿,这不会使IC1B翻转。
而IC1A只有时钟输入端送入一上升沿才会使D=Q,产生一个上升沿。
电路上电后,C1会通过R1充满电荷,按键按下瞬间,C1放电。R1与C1节点电压顺变到电源电压。这是个上升沿。使IC1A触发。
按住按键,IC1A的时钟输入端会一直处于高电平···
哪里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想了下,迷糊了。。。
4013,上升沿触发,IC1B只有上升沿到来才会翻转。
IC1A是触发后延迟一段时间,由 ...

你说的都没错,就是这个电路的原理。
IC1A组成单稳态触发器,CK的上升沿使Q输出一个高电平脉冲;
这个脉冲作为IC1B的输入,使其输出翻转。

原来的问题就是按键松开的时候,本来应该是个下降沿输入,但是从结果来看,CK也有一个上升沿输入导致输出翻转。加了两级施密特触发器之后问题没了,猜测应该是IC1A-CK端输入的下降沿不光滑,有上升沿毛刺,而且每次松开按键都会有。

网友A:
按键松开的时候,本来应该是个下降沿输出

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

表达错了。应该是 按键松开时,是个下降沿“输入”。

网友C:
1楼电路设计的就有缺陷,短暂按下开关没问题,按下开关时间超过单稳时间,松开按钮会有抖动,单稳电路对此却无能为力。
IC1B上电初始状态不确定,应该有上电清零电路。

网友C:
用两只普通的小功率三极管做一个单键电子开关多简单,比用CD4013成本低,还不用消抖,直接控制固体继电器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买的施密特触发器CD40106到了,在CK1前面加了两级施密特反相器,问题已解决。

网上确实也有说用施密特 ...

CD40106可以直接用其中两个门做电子开关,后面再接CD4013纯属多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仔细想了下,迷糊了。。。
4013,上升沿触发,IC1B只有上升沿到来才会翻转。
IC1A是触发后延迟一段时间,由 ...

你把按钮开关当成理想的开关了。

实际上机械开关都有抖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把按钮开关当成理想的开关了。

实际上机械开关都有抖动。

这个已经考虑了。
后面有个单稳态触发器啊,顶楼的图里的RC时间常数足够的。。。

哦,按着的时间很长,这个过程中如果时间超过了单稳态触发器的时间常数,再来个机械弹跳,那就相当于再按了下开关。。。

多谢三阿哥提醒~~~;P

那样的话,解决的办法···增大单稳态触发器的时间常数。另外,最好是在电阻上并个电容,加快电容放电的过程。。

还有,机械弹跳多发生在按下、弹起的瞬间,楼主的开关质量也不咋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CD40106可以直接用其中两个门做电子开关,后面再接CD4013纯属多余。

高手啊!~~ 谢谢!
现在看起来,原来那个问题应该就是你说的松开时的抖动。
后面加个D触发器只是为了实现双稳态,第一级D触发器现在看来确实没什么用。
另外,这两天试验也发现了上电状态不定的问题,给IC2加了上电清零的RC。
可惜前几天没来看到你的回复 。。。

再请教一下,“CD40106可以直接用其中两个门做电子开关,后面再接CD4013纯属多余。” 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考虑了。
后面有个单稳态触发器啊,顶楼的图里的RC时间常数足够的。。。

开关质量确实一般般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质量确实一般般吧。。。

还别说,今天用到的轻触开关质量就不好。。。
唉~~~这些小工厂啊,生产这些垃圾干嘛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手啊!~~ 谢谢!
现在看起来,原来那个问题应该就是你说的松开时的抖动。
后面加个D触发器只是为了实现 ...

再请教一下,“CD40106可以直接用其中两个门做电子开关,后面再接CD4013纯属多余。” 是指什么??
用CD40106其中的两个门就可以做电子开关,后面就没必要再用CD4013了。

你看下这个帖子的84、85楼电路:
http://bbs.yleee.com.cn/thread-2066-2-2.html

网友C:
按钮开关用的时间长了以后,触点会氧化,一般会有几十或几百欧的接触电阻,出现机械抖动是必然的,设计电路时就要考虑到这些因素,使电路尽量不受这些问题的影响。
你前面1楼的电路,明显设计有缺陷,前面的D触发器可以接成整形电路,输入端加上RC积分,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问题。
而且对按钮开关的质量要求极低,即使接触电阻有几百到几千欧,也不会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关质量确实一般般吧。。。

使用CD4013的电子开关电路可以参考292楼那个电路:单按键防止误触发电子开关
http://bbs.yleee.com.cn/thread-2066-6-2.html
减小R1就可以去掉防止误触发功能,R1是限流保护电阻,几千欧到几十千欧都可以。C1可以用0.1u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钮开关用的时间长了以后,触点会氧化,一般会有几十或几百欧的接触电阻,出现机械抖动是必然的,设计电路 ...

感谢!看了你给的链接,好多有意思的电路,学习了。
感觉现在用的施密特反相器+4013刚好满足要求,和你给的帖子链接中,施密特+D触发器的那个思路还比较类似的。
现在对1L的电路,加了如下改进:在输入RC和4013之间加施密特触发器整形去抖,在第二个D触发器复位端加上电复位的RC,试验了感觉挺稳定。请问你觉得还有哪些可改进的方面?或者有哪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CD4013的电子开关电路可以参考292楼那个电路:单按键防止误触发电子开关
http://bbs.yleee.com.cn/th ...

这个在我长按按键,IC1A达到复位电平之后再松开,如果有抖动没消掉,也会造成松开时IC1B又输入一个脉冲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看了你给的链接,好多有意思的电路,学习了。
感觉现在用的施密特反相器+4013刚好满足要求,和你给 ...

用一块IC就可以实现的电路,没必要用两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在我长按按键,IC1A达到复位电平之后再松开,如果有抖动没消掉,也会造成松开时IC1B又输入一个脉冲吧 ...

“单按键防止误触发电子开关”那个图要改一下才能用。
你可以直接用前面77楼或78楼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按键防止误触发电子开关”那个图要改一下才能用。
你可以直接用前面77楼或78楼电路。 ...

我焊个77L的试试~~

网友D:
应采用非门消抖CD4069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