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28335 ADC- DMA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9-25):
    DMAInitialize();
    DMACH1AddrConfig(&ADC_DMA_Buf[0] ,&AdcMirror.ADCRESULT0);
    DMACH1BurstConfig(1,1, ADC_BUF_SIZE/2);
    DMACH1TransferConfig(ADC_BUF_SIZE/2 - 1,1,1);
    DMACH1WrapConfig(7,0,0,1);

上面的代码背景是ADC 同时采两路,然后DMA传到内存

对于上面的代码,我有一点不明白,既然 adc 是 2 words/burst, 一个burst 传两个word,那么,在wrap的配置中,应该是2个地址就绕回,为什么要配置成8个地址绕回?

网友A:
看看能不能帮你理解

TMS320F28335 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