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108MHZ配置成功,哈哈

楼主(2014-09-25):
网友的例子是在3.3版本的库下修改的,我用的是最新的3.5的版本,担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手动修改吧。

楼主:
首先,由于system_stm32f10x.c是锁着呢,要修改需要解锁,最好先备份,万一修改失败咋办。
由上图黄色的部分看出,是只读的,需要解锁

楼主:
选中system_stm32f10x.c这个文件,右键属性,把只读前面的对号去掉

楼主:
然后就可以修改了。

楼主:
在115行后面添加#define SYSCLK_FREQ_108MHz 108000000,添加后如下图

楼主:
在163行后面添加
  1.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108MHz
  2.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SYSCLK_FREQ_108MHz;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Core Clock) */
添加后如下图所示

楼主:
在192行后面增加
  1.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108MHz
  2.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108(void);
增加后如下

楼主:
在433行增加,
  1.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108MHz
  2.   SetSysClockTo108();
增加后如下

楼主:
在1082行后增加如下代码
#elif defined SYSCLK_FREQ_108MHz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108(void)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EStatus = 0;

  /* SYSCLK, HCLK,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
  /* Enable HSE */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if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 HCLK = SYS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2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2_DIV1;

    /* PCLK1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2;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HSE/2* (15+12) = 108 MHz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0x08000000 | 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XTPRE_HSE_Div2 | RCC_CFGR_PLLMULL12);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PLL;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0x08)
    {
    }
  }
  else
  { /* If HSE fails to start-up,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
         configuration.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

#endif
增加后如下

楼主:
然后再把system_stm32f10x.c上锁,加写保护

网友A:
有意思,,回去试试GD32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回去试试GD32的片子。

这个频率确实比stm32有优势

网友:
原则上是可行,不知道实际的运行效果和稳定性咋样?

网友B:
LZ忘说了你用的晶振频率是多少?

网友C:
GD的108M运行的很稳定啊,这个都是在GD测试范围内的一个标准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108(void) 这个函数,达到108M, 那此时配合的-----GD32F外置的晶振还 ...

这里说的就是默认的8MHZ,如果用了别的值,使用库函数配置系统时钟(库函数是按默认的8MHZ配置的)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楼主(2014-10-27):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108(void) 这个函数,达到108M, 那此时配合的-----GD32F外置的晶振还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HSE/2* (15+12) = 108 MHz */
默认就是以8MHZ来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忘说了你用的晶振频率是多少?

:lol8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GD的108M运行的很稳定啊,这个都是在GD测试范围内的一个标准来的

我试了试,确实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