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和三极管并联使用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4-09-25):
小弟初来二姨请各位大侠们不吝赐教一个小问题:
我看到一个电路:MCU一个I/O管脚(R2上端作为输出)通过高低电平控制一个三极管Q1(BC807)的通断,来决定是否给一个集成芯片R4供电。
MCU的I/0口除了限流电阻R1(1K)外还在三极管的E和B中间接了一个10k的上拉电阻R3(D1的位置)。具体电路如下:

小弟个人理解用于:防止三极管BC807在芯片I/O口处于输入态时导通;
这里有几点困惑:
一、MCU的I/O的输入阻抗是否像我图示中的R2阻值很小。因为当我输入阻抗升到75k时,multisim模拟出来的结果三极管不能导通;
二、考虑到芯片输出高的时候接10k电阻会有电压倒灌的情况,是否可以采用我图示中的原理图,二极管和三极管是否会在临界值处冲突或发生什么不可控制的情况;
三、模拟中采用二极管,b端电压为4.423V;采用上拉电阻b端电压为4.29V,造成电压不一样的原因为何?
小弟第一次发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大神给指正

网友A(2015-01-15):
后面的高手上来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