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死延时,不用定时器,到底有没有靠谱的方法?st公司能给个办法不?

楼主(2014-09-25):
st能给弄下。给个方法

楼主:
最近,香班主,似乎不知忙(⊙o⊙)啥?了?

网友A:
我查了下。似乎没办法。

网友B:
延时不准。确实奇葩芯片

网友C:
你到***那里问问吧!这里够呛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到***那里问问吧!这里够呛

啊 莫那里问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啊 莫那里问问

***

网友C:
引用 网友C:
***

阿 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近,香班主,似乎不知忙(⊙o⊙)啥?了?

问问副版主grand

网友E:
这个内核问题不是ST设计的好不好。

网友F:
从 51 开始 mcu 的发展,随着处理器性能的提高,开始使用流水线以减少指令周期数,后来用缓存优化存储器总线的访问。
通常越高性能的 MCU 越没有肯定的指令周期数。所以,到 STM32 你还在用指令循环做长时间的延时,你就 OUT 了。
赶快在编程技术上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吧!知道吗?你那指令循环的延时时间里,本来 MCU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的,却被你用来延时傻等了,何等的浪费哪?!
其实,Cortex-M3 内核里的 Systick 就是专门给做时间基准用的。当然借助别的定时器也一样可以实现。你看看 STM32 提供了多么丰富的定时器资源哪,不要去纠结于那过去的老办法,赶快使用新的武器武装头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内核问题不是ST设计的好不好。

嗯   大侠 是内核原因。但是ST怎么没给个文档啥的。网上不少人都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 51 开始 mcu 的发展,随着处理器性能的提高,开始使用流水线以减少指令周期数,后来用缓存优化存储器总 ...

Systick是做时基没错。但是时基是可以让用户设置的。西门子PLC有1ms 10ms100ms。
现在若用户设置10ms。那么我485使能持续1ms怎么实现?
难道开个定时器不成?
别的定时器可能还有别的用处呢
ST芯片设计是系列产品
那我的不同板卡产品也要出系列,意味着代码尽量兼容。
不同模块要尽量独立。

网友G:
有1个定时器,就等于有了无数个定时器。
有了systick,你可以同时实现1ms,10ms,100ms,1000ms任意个时基的组合。
只需注意在这些时基的最小公倍数的那个时间的总的处理时间小于systick的周期即可。
在一些不重要的场合,就算超过了也没事,只不过是延迟一个时基得到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1个定时器,就等于有了无数个定时器。
有了systick,你可以同时实现1ms,10ms,100ms,1000ms任意个时基的组 ...

你说的我明白。准确讲是时基的整数倍都能实现。

若我得用户把时基设置成10ms,怎么实现1ms???

网友F:
楼上的办**是时基的真正含义。
以定数时基作为时间基本单元。任何其他定时可以以时基的溢出累计值作为计时比较。
也可以在时基中断里触发中断服务;定时累加会累减,触发事件 ……
办法很多,希望楼主多查些资料,多学习一些方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明白。准确讲是时基的整数倍都能实现。

若我得用户把时基设置成10ms,怎么实现1ms???

你不会建议客户改成时基1ms或者更小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明白。准确讲是时基的整数倍都能实现。

若我得用户把时基设置成10ms,怎么实现1ms???

软件上能不能处理一下,核心功能的时基不能改变,功能性的时基可以由用户改变。但实际上总体都用同一个最小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软件上能不能处理一下,核心功能的时基不能改变,功能性的时基可以由用户改变。但实际上总体都用同一个最 ...

改变时基主要为了降低负载,比如需要采高频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不会建议客户改成时基1ms或者更小呀

实在不行  只能如此了。当然对用户来讲 最好是傻瓜操作

网友G:
引用 楼主:
改变时基主要为了降低负载,比如需要采高频速度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具体怎么决定还是需要仔细权衡,不是一句两句话说的清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有1个定时器,就等于有了无数个定时器。
有了systick,你可以同时实现1ms,10ms,100ms,1000ms任意个时基的组 ...

时基 跟 延时 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J:
ARM的内核跟存储器是分离的,延时确实有不确定性,而且编译器优化还可能影响,我们用软延时,肯定都是要求不严格的地方,而且把优化关掉。

网友K:
楼主应该去参加ST的研讨会,去听听;
STM32的性能并不差,比西门子低端或一般PLC功能强多了;
研讨会专门讲到这个;
你买德国的软件,硬件你可以自己设计,或买厂家的板子,做个一般的PLC还是比较容易的。还有认证;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楼主应该去参加ST的研讨会,去听听;
STM32的性能并不差,比西门子低端或一般PLC功能强多了;
研讨 ...

西门子有那么强?

网友L:
典型的51思维!!

网友L:
引用 楼主:
Systick是做时基没错。但是时基是可以让用户设置的。西门子PLC有1ms 10ms100ms。
现在若用户设置10ms。那 ...

汗一个……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明白。准确讲是时基的整数倍都能实现。

若我得用户把时基设置成10ms,怎么实现1ms???

你为什么认为不能小时1MS呢?你的定时器只能到周期计数?看来51教科书式的DELAY真是毒害了不少人。

网友L:
引用 楼主:
Systick是做时基没错。但是时基是可以让用户设置的。西门子PLC有1ms 10ms100ms。
现在若用户设置10ms。那 ...

算了,懒得说了,你不会通过查询SYSTICK计数器来计时吗?轻松实现任意微秒级的软件延时。

网友M:
ARM都这样,和ST无关

网友N:
Systick时基定为1ms,在Systick_IRQHandler里对一个全局的tick++,然后想延时多少毫秒,就延时多少毫秒。
下面是代码:
static __IO uint32_t uwTick;
__weak void HAL_IncTick(void)
{
  uwTick++;
}

__weak uint32_t HAL_GetTick(void)
{
  return uwTick;
}
延时函数(单位:你的systick时基)
__weak void HAL_Delay(__IO uint32_t Delay)
{
  uint32_t tickstart = 0;
  tickstart = HAL_GetTick();
  while((HAL_GetTick() - tickstart) < Delay);
}

这应该是非常精确的延时了吧!

网友O: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硬件去产生时基,做衍生出几个需要的时间单元。
至于软件延时的办法,这个与ST没啥关系,内核和指令集的问题,要去找ARM。

网友I:
引用 网友N:
Systick时基定为1ms,在Systick_IRQHandler里对一个全局的tick++,然后想延时多少毫秒,就延时多少毫秒。
下 ...

这个也要死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应该去参加ST的研讨会,去听听;
STM32的性能并不差,比西门子低端或一般PLC功能强多了;
研讨 ...

嗯 西门子好像也是买的壳。
我们买一方梯队的

网友P:
该吃药了

网友Q:
这么高级的CPU就别指望软件延时能准确了,经测试,没有任何跳转指令的一段程序执行时间也不固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P:
该吃药了

傻叉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西门子有那么强?

:)
难道西门子不强啊?
我说的是STM32比有些西门子中低端的PLC性能要求,比如执行一个循环指令响应速度要快;

网友R:
换平台了,编程方法也要跟着改变。

网友I:
引用 网友R:
换平台了,编程方法也要跟着改变。

是的,赞同。

网友S:
可以不用定时器
不过精度不高,72m指令周期只有100ns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S:
可以不用定时器
不过精度不高,72m指令周期只有100ns左右

精度不高也行,咋弄

网友L:
汗,真有这么难吗?我晕死!!我在上面说了,你不会查SYSTICK的实时计数吗?这跟死循环的方法一样的啊 。看来51的用法真是毒害了不少人!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延时不准。确实奇葩芯片

我觉得你更奇葩。

网友L:
引用 楼主:
嗯   大侠 是内核原因。但是ST怎么没给个文档啥的。网上不少人都问的啊。
...

人家没想到你会拿它来跟51比较!

网友L:
引用 楼主:
Systick是做时基没错。但是时基是可以让用户设置的。西门子PLC有1ms 10ms100ms。
现在若用户设置10ms。那 ...

看看我的方法吧……谁说要另开个定时器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D:
精度不高也行,咋弄

看了一下,楼里楼外都有人弄出来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C:
阿 莫

你是想验证下  这个论坛对某个词的功能吗,发了这么多条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L:
人家没想到你会拿它来跟51比较!

51 怎么了  STM32不就51么 都差不离

网友U:
                if (App_GetElapsedMs (CurSsTime, NULL) > 500)
                {
                        CurSsTime = App_GetCurrentMsCount ();
                        do somet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