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记得stm32初始化晶振是否起振就是用的软件延时啊!!!!

楼主(2014-09-25):
难道不怕不准么????

楼主: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72(void)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EStatus = 0;

  /* SYSCLK, HCLK,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
  /* Enable HSE */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网友A:
晶振早点起振和晚点起振关系应该不大。
另外,这个时候芯片刚刚运行,其他模块都没初始化,都没有工作。中断什么的也都没有。所以不存在打断指令执行的情况。所以软件延时应该还是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早点起振和晚点起振关系应该不大。
另外,这个时候芯片刚刚运行,其他模块都没初始化,都没有工作。中 ...

我觉得 是 因为延时内部有寄存器语句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所以不能差的太离谱,所以就官方库就用延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 是 因为延时内部有寄存器语句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可能还有个原因:库要考虑通用性,不能随便用定时器,用掉了万一用户没得用了,或者万一这款芯片有这个定时器,换一款芯片没了。
所以为了简单化和可移植性,就用延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还有个原因:库要考虑通用性,不能随便用定时器,用掉了万一用户没得用了,或者万一这款芯片有这个定 ...

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
static __IO uint16_t m = 1000;
while (m  > 0) {
     m--;
     然后这里放个没啥用的寄存器代码比如  RCC->CR= RCC->CR;

}

另外那个nop指令 ,我查了STM32是有nop的

static __IO uint16_t m = 1000;
while (m  > 0) {
     m--;
     _nop();

}

大家发表下看法

多谢楼上支持

网友A:
除非你把中断关了。不然随便中断一下,几个us没了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