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阻容降压

楼主(2014-09-25):
(无正文)

网友A:
容抗的计算公式:Xc = 1/(ω C)= 1/(2 π f C),电压多少要看负载的大小了。

楼主:
这个我知道,他是给一个单片机供电,难道电阻和电容就是起到个分压得作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他是给一个单片机供电,难道电阻和电容就是起到个分压得作用吗
...

是的,其中阻容降压中的电阻,也可以不要的,它的作用是断电后放掉电容上的电压。
输出电压是浮动的,可通过钳位电路(如稳压管)稳定电压,或者通过负载固定电压(如电池)。
输出电流根据电容的容值是固定的,1uF电容约等于30mA,楼主可以自己计算下

楼主:
非常感谢!还有几个疑问想请教一下,1uF电容约等于30mA,这个跟输入电压应该也有关系的吧,又是怎么算来的。电路中串了一个电阻,又串了一个电阻并电容,并的那个是放电用的,串的那个是不是限流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还有几个疑问想请教一下,1uF电容约等于30mA,这个跟输入电压应该也有关系的吧,又是怎么算来的 ...

可以百度下阻容降压,原理中有详细介绍。电流的值是根据公式得出来的。跟输入电压没关系的,只要输入电压大于你的输出电压,而且输入端提供的功率足够就可以。
1uF电容约等于30mA,是半波整流的(大多数这么应用),如果是全波*2.
电路中串了一个电阻,一般是用来限流的。

网友C:
科普一下:电容在交流电中可看成一个“电阻”。
容抗是对频率成反比。它是恒流源:由于自己的特性、对负载来说、加上的是近似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