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最远可以传多远?

楼主(2014-09-25):
USB有各种通过HUB、电缆、光纤等方式的延长方案,最远的可以传多远呢?可以传100Km吗?

网友A:
如果加中继的是否可以传无限远啊。

网友B:
300km,你考虑过光速吗?一个来回都2ms了。

网友C:
额滴神啊

网友D:
usb不适合远距离传输,为什么要选usb?
有那么多方案可选

网友E:
不考虑供电问题,目前市场主流的延长方案低速一般150米,全速高速100米。这是采用物理延长,也就是从信号上做处理。如果需要更远距离,需要采用数据转发的形似。数据转发适合延长某些固定类别的设备,兼容性处理比较复杂。数据转发就可以很远了,理论上不存在距离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km,你考虑过光速吗?一个来回都2ms了。

厉害,不亏是版主。我推荐你拿今年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吧,物理奖刚刚被日本人分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不亏是版主。我推荐你拿今年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吧,物理奖刚刚被日本人分光了。 ...

弄个诺贝尔扯淡奖吧。

网友F:
应该有USB中砖器或放大器之类的

网友G:
10km以内有光纤 ICRON有
100m以内用网线 沁恒电子

网友H:
USB有很多优点,距离不在其中。

100km的传输距离很远,方便携带、即插即用、总线取电等等特性不是这个距离上最迫切的需求。

你缺一个马拉松冠军的时候,会去单杠选手圈子里面选拔人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