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12c5a60s仍在连接,请给mcu上电...

楼主(2014-09-25):
1 用同一usb转串口线同一芯片在开发版正常下载,在自己焊的板子就不行
2 下载后在自己的板子功能正常,测试显示1602无异常
芯片为12c5a60s

楼主:
为什么就是不能正常下载程序呢?求解

网友A:
自己焊的板子可能少焊了吧,焊错了,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B:
麻烦查一下自己板子的串口。

网友C:
检查串口电路,时钟,复位和电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焊的板子可能少焊了吧,焊错了,仔细检查一下吧

51的最小系统确实焊的少,这是第二个,AVR倒是焊了好几个,电路简单没那么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查一下自己板子的串口。

串口线吗?串口线能正常下载,芯片在开发板上用串口线也能正常下载,那就排除了线和芯片的串口问题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串口电路,时钟,复位和电源电路

串口线和芯片串口都没问题,测了一下复位电路,冷启动时间有90ms远大于两个时钟,没有问题,电源电路用开关控制隔开了,应该没问题吧?还有哪里要注意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51的最小系统确实焊的少,这是第二个,AVR倒是焊了好几个,电路简单没那么容易出问题 ...

不过,从你的问题来看,就是你的自己的电路有问题啊,芯片又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从你的问题来看,就是你的自己的电路有问题啊,芯片又没坏

想不通呀。。我的板子下好程序后用1602显示都能正常工作,电路哪里出问题了,而且跟下载有关的我检查了下,都正常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不通呀。。我的板子下好程序后用1602显示都能正常工作,电路哪里出问题了,而且跟下载有关的我检查了下 ...

烧上程序后,运行正常,只是不能烧写,下载口接线检查一下,接触不良,也有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上程序后,运行正常,只是不能烧写,下载口接线检查一下,接触不良,也有可能啊 ...

就是用串口线在开发板上直接连TX,RX能下载,但是在自己板子上就不行,接触不良,应该不能把,来来回回都试了四五十次了,还是那样,感觉打开开关和没打开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用串口线在开发板上直接连TX,RX能下载,但是在自己板子上就不行,接触不良,应该不能把,来来回回都 ...

TX与RX没有接反吧,如果不是这个,实在是想不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不通呀。。我的板子下好程序后用1602显示都能正常工作,电路哪里出问题了,而且跟下载有关的我检查了下 ...

很有可能出在串口电路,你试试串口发送数据,主机能不能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可能出在串口电路,你试试串口发送数据,主机能不能收到

好,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可能出在串口电路,你试试串口发送数据,主机能不能收到

串口发送正常。。。我凌乱了。。还有哪里要注意的吗?

楼主:
晶振使用的是12.288MHZ,没用11.0592,所以PC接收的数据比较乱,起码能接收,串口能正常工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与RX没有接反吧,如果不是这个,实在是想不通啊

PC都能接收串口数据了,就是不能下载,我也想不通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都能接收串口数据了,就是不能下载,我也想不通呀

复位电路,电阻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电路,电阻电容,

电阻10k,电容10u,冷启动90ms,这个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10k,电容10u,冷启动90ms,这个有问题?

没问题,那就怪了

网友B:
12c5a可以自己复位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PC都能接收串口数据了,就是不能下载,我也想不通呀

下程序时,需要从电脑发送数据到MCU,看看你的板子能不能收到电脑的串口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c5a可以自己复位吧?

是的,应该是支持isp下载的,看到管脚有mosi,只是我的板子做成那样了,想搞清楚为什么不能下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程序时,需要从电脑发送数据到MCU,看看你的板子能不能收到电脑的串口数据...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程序时,需要从电脑发送数据到MCU,看看你的板子能不能收到电脑的串口数据... ...

额。。。的确是这么说,可是串口都能发送了,不会不能接收吧,芯片放在其他板子上也能正常下载,那不能接收也就是电路问题了呀。电路问题不就是复位,晶振,电源问题吗?就是这些问题检测了没什么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程序时,需要从电脑发送数据到MCU,看看你的板子能不能收到电脑的串口数据... ...

使用stc89c52rc测试能正常下载!!软件改了型号,然后换成12C5A60S2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电话找STC南通的业务员吧,更有效率的解决问题

找过在线的**,没什么用,已打算放弃,谢谢了,谢谢各位~~十分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使用stc89c52rc测试能正常下载!!软件改了型号,然后换成12C5A60S2就不行。。。 ...

使用一种单片机可以并不代表电路没问题,只是不同的单片机宽容度、容错度不同。

用对比法和替代法去查出问题,没有什么奇异事件的。

参考:http://www.stcisp.com/q_and_a_stcisp.html :)

网友B:
你是用JTAG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