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运放电路能完成采样信号放大吗

楼主(2014-09-26):
图中PR1为电流采样电阻.我想实现电池的充放电的电流检测.假设没有电流通过PR1则输出为2.1V.而充电则按比例高于2.1V放电反之.

网友A:
你这是要做加法吗?充放电电流在0.3上产生的压降,然后将电平抬高2.1V,送入同相放大器,放到输出到单片机的AD
但是那个对地的470好像可以不好吧?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那个470的电阻不需要还是阻值不对。

网友B:
470去掉吧
既然是电池系统,整个LM358功耗这么大的运放不合适啊,超低功耗的运放很多,成本也就是1元~1.4元的样子

楼主:
谢谢回复,感谢指教。

网友C:
元件标号为什么反过来呢?这个习惯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