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震荡的充要条件为什么是错的?

楼主(2014-09-26):
近日讨论振荡器充分条件,必要条件,我在帖中说到不管是线性还是非线性,懂点微积分就能推出其巴克豪森判据形式相同,既然解的形式确定了,对于微分方程,其完全最终解的确定就只剩下个初始条件了,于是有数学大师据此提出了振荡的充要条件了,原话:

譬如,线性下Barkhausen判据是稳态振荡的必要条件,如 果没有初始条件则是否振荡还不得而知。Nyquist判据也是 如此,没有初始条件振与不振也无定论。由于线性系统一 般假定有个初始扰动,所以上述两个条件就成了线性前提 下的充要条件。

■以上言论明显是错误的,过于想当然,根本原因在于数学思维浓厚到呆板的地步了。

■问题来了,究竟哪错了,为何错了?

楼主:
目前论坛上对震荡器的错误理解,相关言论是一堆一堆的,根源在于什么?这是本贴主题。

讨论问题的原则或依据,自然是理论要联系实际。
所以不会浪费时间扯那些虚无缥缈的空洞的理想情形。

网友A:
谈到振荡,我相信大多数人关心的的确是“线性”和“稳态”下的表现,所以如果能得到这种状态下的判据其实就够了。
这里的:
线性---我的理解是频率比较纯,木有杂散;
稳态---意味着可持续,不能维持的瞬态响应或干扰可能不是关注的重点;

网友B:
先记录:

近日讨论振荡器充分条件,必要条件,我在帖中说到不管是线性还是非线性,懂点微积分就能推出其巴克豪森判据形式相同,既然解的形式确定了,对于微分方程,其完全最终解的确定就只剩下个初始条件了,于是有数学大师据此提出了振荡的充要条件了,原话:

譬如,线性下Barkhausen判据是稳态振荡的必要条件,如 果没有初始条件则是否振荡还不得而知。Nyquist判据也是 如此,没有初始条件振与不振也无定论。由于线性系统一 般假定有个初始扰动,所以上述两个条件就成了线性前提 下的充要条件。

■以上言论明显是错误的,过于想当然,根本原因在于数学思维浓厚到呆板的地步了。

■问题来了,究竟哪错了,为何错了?

网友B:
原本以为LZ没读过本科,现在看来似乎中学也没怎么读过....

    A X = 0

直接就可以看出,X=0是其一个解,一般称其为平凡解。不能说“平凡”就不是解了。

接下来就是个语文的问题了,似乎小学生大概也应该明白,即

    初始条件就是一个条件,初始只是其定语而已。

网友B:
补充一句:

建议LZ以后所说的话能给出依据,譬如,给出具体的引文内容或自己给出严格的推理过程。

LZ以为其所说的那些东西这里就没人知晓了,真是太那个了....

忽悠也的有个分寸,譬如那句冠冕堂皇的大话:

近日讨论振荡器充分条件,必要条件,我在帖中说到不管是线性还是非线性,懂点微积分就能推出其巴克豪森判据形式相同

注:相关的那几篇论文本人都看过。

楼主:
本贴默认大家都懂点大学那几门课,有点印象就成。
所以本贴不谈什么齐次解,特解什么的,太无聊了

楼主:
本贴默认大家都会使用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
比如在百度里输入"巴克豪森"或barkhausen criterion ,然后瞅瞅所搜到的**。。。
轻而易举就搜到的东西,没必要发帖扯。

楼主:
论坛上错误言论太多了,比如这个说法又是错的:

Barkhausen稳定判据的内容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式子:
T(jω) = 1 (按正反馈符号约定)
或T(jω) = -1 (按负反馈符号约定)
结论是,由此式确定了线性系统的稳态振荡条件,其中符 合此式的ω就是此线性系统的稳态振荡频率。
这里特别要强调这个判据的前提——线性时不变(LTI), 没了这个前提其结论没有意义。

这位大师今下午撒谎,说"相关论文都看过了",我就好奇了,人家原来论文中是KU=1,K表示放大器增益,为什么不睁大双眼看清了,K后面括号里是什么?
既然K(w,Ui)是Ui函数,你们家线性时不变电路的传递函数与输入信号幅度有关?这个LTI是不是太高级了?

错误言论太多,随便一抓一大把,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俺推出相关讨论,受不了了

网友B:
记录:
论坛上错误言论太多了,比如这个说法又是错的:

Barkhausen稳定判据的内容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式子:
T(jω) = 1 (按正反馈符号约定)
或T(jω) = -1 (按负反馈符号约定)
结论是,由此式确定了线性系统的稳态振荡条件,其中符 合此式的ω就是此线性系统的稳态振荡频率。
这里特别要强调这个判据的前提——线性时不变(LTI), 没了这个前提其结论没有意义。

这位大师今下午撒谎,说"相关论文都看过了",我就好奇了,人家原来论文中是KU=1,K表示放大器增益,为什么不睁大双眼看清了,K后面括号里是什么?
既然K(w,Ui)是Ui函数,你们家线性时不变电路的传递函数与输入信号幅度有关?这个LTI是不是太高级了?

错误言论太多,随便一抓一大把,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俺推出相关讨论,受不了了

网友B:
对于如此完全前后不搭、逻辑混乱的言语,只记录不回应....

楼主:
这个言论也是自以为:

三)稳态
所谓稳态就是稳定的周期变化,这也是功能性的振荡所 追求的目标。

注:振荡器中说的稳态,剑指信号幅度,毫不关心频率,非周期的照样是稳态。
而电路基础中的正弦稳态,剑指信号频率,并不关心幅度。
很明显这两个概念内涵不同。

网友B:
记录:
这个言论也是自以为:

三)稳态
所谓稳态就是稳定的周期变化,这也是功能性的振荡所 追求的目标。

注:振荡器中说的稳态,剑指信号幅度,毫不关心频率,非周期的照样是稳态。
而电路基础中的正弦稳态,剑指信号频率,并不关心幅度。
很明显这两个概念内涵不同。

这就是“高论”了!

楼主:
这个言论跑偏了:

五)无噪
自身不含噪声的就是无噪。显然,作为无噪系统,输入 可以是个噪声源。
六)有噪
相比无噪,声成分独立出来,形成一个含等效独立噪声源的系统。此 时,如果去掉所有的等效噪声源,系统又可回复成一个无 噪系统。

注:很明显,上面说的noise,跟振荡器中常说的Pnoise,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找本低噪振荡器设计的书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录:

这就是“高论”了!

你慢慢记录吧,你也不去其他论坛看看,人家怎么评价你的,懂行的人是很忽悠到。
不过说你现搜索现学习,可能是夸你应变能力强也说不定。
俺得撤了,不然人家说这个论坛菜鸟多,俺也沾光了

匿名
完全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有那些好論壇可去呀! 能不能多介紹几個,這里不太想來了。

去什么论坛,看你的职业了,我们娱乐时逛者几个常见的论坛,由于是以软件为主,于是直奔水版。学习时逛TOP网,伯克利和欧美几个有模拟IC实验室大学网页,有几个大牛个人网页营养也不少,看**就奔IEEE期刊,固态电子月刊必看,电路理论与应用和电路与系统等期刊是选着看。

由于所有人从娘胎里出来时,大脑都是一片空白(胎教的据说懂的多),于是学习必须有师傅,师傅有两种:能说话的和不能说话的,从本谈通辽版可知,能说话的师傅稀少,可遇不可求。所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要靠不能说话的师傅,即使依靠阅读获取知识,由于新知识直接来源于article或paper,有人看了吸收消化后,据其编成book,通常一般人看前者非常困难,符号公式不统一,考虑版面限制,许多内容很粗略,故不易看懂,所以本科和硕士仍然主要通过book获取知识,辅以少量paper,所以此时成败关键在于能不能获得好书,根据经验,越是大牛写的书,越容易看懂,越是菜鸟写的书越是深奥难懂,所以看了段时间不知所云就把书扔了。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出book的作用只是introduction,带领并指导你该看哪些paper或article,仅此而已。所以仅仅抱着本book看,知识系统不会多深的。

当然了,分立件工程师省力多了,因为芯片外围仅需几个RC,取值在芯片说明书中都给了,所以看两本书,逛逛论坛听人说,很快就能上手了,你看本坛YY网友,初中生就能设计电源,顺便也研究哲学。

网友D:
“平凡解”啥时候初高中开矩阵这课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凡解”啥时候初高中开矩阵这课程了?

你不知道,他说话就这样,喜欢说人家不懂语文,不懂数学,不懂物理,不是科班,没读过本科。。。
其实,都是照着镜子说的,这一系列几个帖子足以证明他不是个诚实的人■

Δ我发帖[关于巴克豪森的一句话],指出这个判据充分必要问题,他立马反复指出:T=1的前提是LTI,复制粘贴一个:
■ Barkhausen稳定判据的内容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式子:
T(jω) = 1 (按正反馈符号约定)
或T(jω) = -1 (按负反馈符号约定)
结论是,由此式确定了线性系统的稳态振荡条件,其中 符合此式的ω就是此线性系统的稳态振荡频率。
这里特别要强调这个判据的前提——线性时不变 (LTI),没了这个前提其结论没有意义。

Δ他这个说法是错的,于是我提示他:
■ 那就再解释一次 众所周知的"米勒定理",在最初米勒的paper中其实用的 是"米勒效应",且只讨论输入阻抗,1967年millman开始 把它称为"米勒定理",到1989年,进一步extention,米 勒定理包含PP,SS,PS,SP四种形式,分别用y,z,h,b参数表 示四种米勒等效,且能计算增益,输入/出阻抗,可见现 在所说的米勒定理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米勒效应。
同理,巴克豪森判据经过几十年发展,跟80年前巴克豪 森的研究成果相比,早已"面目全非"了,甚至可以计算 振荡器振幅了。

Δ他把我上面的话,错误地理解成这样的:最初的巴克豪森判据适用范围很窄,只是经过后人发展壮大才适用非线性等更宽范围的,于是他专门发帖,名叫<这不是巴克豪森的错。。>,内容为:
T(jω)=1
显然,这是个LTI下的稳态振荡条件。
之后,人们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数个类似的“等式”以突破 相应的限制,并称其为“改进的Barkhausen判据”。其 实,这些改进的方法与原本的Barkhausen判据关系已经 不大。

Δ请注意:他在T=1后面还在强调LTI,后面内容为判据范围超出LTI做辩解。

Δ接着就来到本贴,他继续吹牛,说"相关**都看过了"。

Δ打蛇打七寸,现在,只要把巴克豪森本人所写的判据拿出来,就轻松证明出:他不明白巴克豪森判据内涵及物理意义,以上辩驳只是顺着我的说法走,自己没主见,那些**他也没看,只是胡乱百度,瞅几眼而已!

楼主:
说明:巴克豪森是德国人,他的**自然是德文,我们不懂,请看翻译成英文后的表述:

注:原来的图上是电子管,画的是原理图+框图,这里仅仅是框图,但推导等不变!

楼主:
由上图可见,说巴克豪森判据前提是LTI,是胡扯!巴克豪森在天之灵也不会同意的!

当然了,根据经验,有人要开始歪解LTI含义了,上面歪解初始条件就是例子。

网友B:
这个,必须要先复制:

然后,看看有多少人能看出点问题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慢慢记录吧,你也不去其他论坛看看,人家怎么评价你的,懂行的人是很忽悠到。
不过说你现搜索现学习, ...

其实,相关的那些论文不仅看过,而且还知道LZ是如何忽悠的。

此外,关于那个

你也不去其他论坛看看,人家怎么评价你的,懂行的人是很忽悠到

能否转来(或给个链接),看看都是些什么“评价”....

如果是忽悠,那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相关的那些论文不仅看过,而且还知道LZ是如何忽悠的。

此外,关于那个

你有两种方法:
1.用自己的语言,有理有据地反驳;
2.截图,图片内容来自于权威正规书籍,纸书电子书均可。

任一方法能证明你是对的,二话不说,给你充30元话费。

如果只是口水,或者肆意歪解,俺就撤了。没那么多时间浪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两种方法:
1.用自己的语言,有理有据地反驳;
2.截图,图片内容来自于权威正规书籍,纸书电子书均可 ...

我的意思已经非常明了了,你所给出的那些东西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此外,那些东西还附带引出了另外一些问题,而这也是我复制那些东西的目的。

其实,相关的理论基础只要相应的本科毕业那点水平就够了,所以我提了那个问题:
看看有多少人能看出点问题来....

至于要我反驳,只要你给出完整的资料(这是你的义务,虽然有些资料我也有),我会逐条地加以说明。

网友D:
俺算看清楚了,你们俩都是老师····
话说这东西从来都没看过。。
那个“线性时变增益”只是上学的时候在图书馆看过,可怜当时俺的英文哎····嗯,现在也没好哪儿去。。

网友B:
最后,再强调一次:

建议LZ以后所说的话能给出依据,譬如,给出具体的引文内容或自己给出严格的推理过程。

其实对于我来说,LZ这点把戏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是对于这里的一般看官,这是LZ应尽的义务。做不到这些,就别在此胡扯!

网友B:
到“标准”了,收集后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已经非常明了了,你所给出的那些东西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此外,那些东西还附带引出了另外一些问题 ...

哦,巴克豪森的paper也不能说明问题,那我无话可说了!!!

大伙散了吧,在这浪费时间扯淡,不如钻被窝里鲁管子玩!

网友B(点评):
不出所料....

网友E:
这个探讨交流的地方而不是说要去执意分出对错。一开始假借一问题引出争论然后说在这是浪费时间扯淡让人很怀疑你的真实目的。如果在这是浪费时间扯淡你又何必要在这一分高下呢。很多东西一开始是美好的最后又变了味。

楼主:
稳态意味着满幅,满幅意味着稳幅电路有动作,从而必然不是线性,故barkhausen必然不是LTI得结果!
自激条件Ab>1才可能是LTI!
略微动点脑子就能想通!